求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升级文件

楼主:
这是其乐达956D的固件升级文件 ,加装了触摸屏,请各位大哥帮小弟看看这个文件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QQ752352212  谢谢~~~!
这是其乐达956D的固件升级文件 ,加装了触摸屏,请各位大哥帮小弟看看这个文件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QQ752352212  谢谢~~~!

下载后解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据库类文件的后缀名
在Dbase、FoxBase、Foxpro系列软件的环境下有以下几类后缀:
.ap 生成应用 .app 应用文件
.cbx和.pjt 标签文件 .cdx和.idx 索引文件
.dbf 数据库文件(databasefile) .err 编译错误文件
.fky 键宏文件 .fp 配置文件
.fpt 备注字段文件 .frx和.frt 报表文件
.fxp 编译后的程序
.mnx 和.mnt 菜单文件 .men 内存应用
.pcb 库文件 .pjx和.pjt 工程文件
.prg 命令文件(即程序Program)
.qpr和.qpx SQL查询文件 .scx和.sct 屏幕文件
.tbk 临时数据库文件 .tmp 临时文件
.win 窗口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dbase吧,哈哈,找百度看看后缀名什么的!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百度里根本找不到:(

网友:
看上去像CT909的程序

找一下这颗芯片的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