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2.6 启动传递命令行分析

楼主:
内核在启动时可以传递一个字符串命令行,来控制内核启动的过程,例如:
"console=ttyS2,115200 mem=64M@0xA0000000"
这里指定了控制台是串口2,波特率是115200,内存大小是64M,物理基地址是0xA0000000。
另外我们可以在内核中定义一些全局变量,使用这些全局变量控制内核的配置,例如usb驱动中定义了
static int nousb; /* Disable USB when built into kernel image */
这个变量为1,则整个usb驱动不初始化,如果想将其置1,可在字符串命令行中添加nousb=1。
在操作该变量之前,还要让系统知道该变量,方法是:
__module_param_call("",nousb,param_set_bool,param_get_bool,&nousb,0444);
__module_param_call这个宏定义在kernel\include\linux\moduleparam.h
原型如下:
#define __module_param_call(prefix, name, set, get, arg, perm)  \
static char __param_str_##name[] = prefix #name;  \
static struct kernel_param const __param_##name   \
__attribute_used__      \
    __attribute__ ((unused,__section__ ("__param"),aligned(sizeof(void *)))) \
= { __param_str_##name, perm, set, get, arg }

它定义了一个kernel_param类型的变量,这个变量被放到了段__param,
kernel_param结构体的定义是:
struct kernel_param {
const char *name;
unsigned int perm;
param_set_fn set;
param_get_fn get;
void *arg;
};
__param这个段的声明有些平台是在arch/../../vmlinux.lds.S,而大多数平台是放到
kernel\include\asm-generic\vmlinux.lds.h中,定义如下:
__param : AT(ADDR(__param) - LOAD_OFFSET) {   \
  VMLINUX_SYMBOL(__start___param) = .;   \
  *(__param)      \
  VMLINUX_SYMBOL(__stop___param) = .;   \
}
内核启动时就会对字符串命令进行解析,在kernel\init\main.c中,内核启动函数start_kernel中
对外部数组进行了声明:
extern struct kernel_param __start___param[], __stop___param[];
然后调用函数parse_args对数组进行解析:
parse_args("Booting kernel", command_line, __start___param,
     __stop___param - __start___param,
     &unknown_bootoption);

其中command_line就是要解析的字符串命令行,unknown_bootoption是函数指针,它用来获取指定参数的=右边的值。
parse_args就会在数组中找到和nousb名称一样的kernel_param变量,并调用它的set函数对其进行付值。

网友:
Linux 的内核现在也变得很大啦!还好嵌入式是它的瘦身版,貌似最新版的代码量又有大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