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DIC 后仿过程中报的错

楼主:
CORDIC 后仿过程中报的错

我仿真的平台是ISE10.1   器件 Virtex-5 SX50T   speed-3

ISE10.1中,CORDIC IP核不支持Virtex-5。在网上搜索到说解决方案是在Virtex4器件中调用CORDIC ip核,然后把器件改成Virtex-5就可以了。

我也按照这种方法做,选择Virtex-4 SX55T Speed -10
成功调用CORDIC ipCORE。前仿和后仿都通过了。但是,然后我把器件改成Virtex-5 SX50T   speed-3,前仿通过,但是后仿时ISE报错:

Started :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imulation Model".
ERROR:Anno:116 - Speed grade (-10) not supported for device: xc5vsx50t.

请问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是不是生成的CORDIC .v文件中可以改 Speed?

网友:
应该是产生后仿时序参数的时候发现网表中还有V4器件的定义。如果ISE工程的器件已经更改成了V5,那么这个V4器件的定义可能是在RPM中。

试试看MAP的时候选择"Use RLOC Constraints" = NO

网友:
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而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点:FPGA的容量是CPLD比不上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