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越锋与 DXP 内幕设计详细渗透(二)

楼主:
一.添加设置过孔   在DXP 中添加布线过孔(Via)可以直接利用热键TAB,在Layer 中设置不同的走线层即可自动添加过孔,务必在先确定一点并且在不同的层面上,自动添加的过孔会以浮动的形式根据需要确定位置!连接布线的焊盘的移动式和光标移动的方位是平行的,且添加的过孔都是toplayer- bottomlayer 的层次属性!若要添加其他的层次属性的过孔需要在快捷工具栏中选中添加快按钮后浮动状态在先进性属性的层次设置!不可以直接在添加的过程中设置直接设置为埋孔或盲孔
图1  添加过孔之前应确定一段布线利用热键修改层次进行对布线过孔的添加
下面重点详解青越锋软件快捷的设置方法:
1.对于工艺技术要求来说,生产厂家的钻孔技术以及钻孔直径是确定的,因此的对于整个板子或者一套来说其过孔的直径一般都一样的,当然对于高速集成高密度的布线电路板其直径更小但也几乎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只要将需要在布线之前把需要的过孔的内直径,层次属性等不同的参数设置好就可以在布线的过程中需要的位置进行选择添加即可!
  设置不同的过孔属性参数 > design > stup via> add via > size and shape (参数类型) >  vias name(过空名)  > vis holesize(内孔直径大小) >  以及不同层次的选择设置!
图2 修改添加删除过孔
图3 设置修改过孔属性
图4 布线可以直接在需要的位置进行右键默认或选择添加过孔
同时可以选择via type 进行不同过孔类型选择;layer 进行不同布线层的切换会自动添加连接过孔的层次选择。
二.分割内电层
1.作为电源信号完整性设计,多层电路板进行有效的内电层分割以及多电源的分割对减少寄生容抗以及兼容应,板级容性事十分有必要的,因此便捷的内电层分割设计是优秀设计所必须的,这就更便利于优化布局布线和调试检测!
2.首先使用同一个具有多电源的网络的PCB 板,设置添加内电层分割时,在青越锋软件中设置如图 Adder mixed plane > 修改内电层名称以及需要进行分割的多电源网络,这里在设置POWER 层有+12,+18,-15,-5,-12等不同的网络!
图1 具有不同多多电源网络的内电层设置
1. 其次在左边的浏览器 PCB>  nets > all nets 下选择需要进行分割的电源网络比如-5V ,PCB 界面的所有具有+5V的电源网络连接的焊盘pads 就会以全白的超亮显示,可以自由放大缩小方面全局查看再次选择菜单  place > mixed plane split 此时鼠标处于十字光标悬浮状态即可对选择的电源网络进行分割!
图2  选择网络可以全部超亮显示网络连接的PADS
图3 青越锋软件内电层网络规划分割界面
优势:
选择进行电源分割的网络可以一次性进行全部超亮显示,多电源网络的分割布局规划管理
同时显示已经分割的网络电源网络,便于其他不同电源网络分割时出现交叉重叠的现象
分割的网络是可以再当前界面 右键 > select shape >选择电源分割的网络即可随时修改设置
分割操作设置简捷直观
图4 DXP 选择的网络需要放大查找
图5 直接进行内电层分割 不能查看到周围的PAD 显示容易造成误分
(将其他的电源网络PAD也分割到此电源网络中)
图6 由于分割不鞥显示已经分割的电源网络区域易引起重叠
图7 分割后显示的突出显示的内电层区域
了解:
· 选择网络需要能一次性全部显示,但需要放大界面去寻找
·分割过程中只显示当前的电源网络,不能显示已经规划分割好的电源网络,会造成电源分割区域网络交叉重叠
· 分割中不能显示周围的电源pans网络,
· 当然也看到在不重叠情况下分割电源区域显示的良好效果如上图
综合考虑看在青越锋中在进行分割时会显示原来已经分割的电源网络,这样就不会在进行不同电源分割时出现分割网络线重复交叠的区域,而在DXP 中就不能做到,在操作使用上青越锋软显得更快捷方面
注:
关于内电层分割的话题,在今后集成电路以及多层板的设置方面更显得突出,是有效解决板级容性和寄生感抗等信号完整性方面的有效解决方法之一,因此快捷方面的设置操作更是LAYOUT 工程师渴望的
在此若有出误请同仁多多指教,交流学习!
三.保护走线:
保护走线广泛应用于当今电路模拟设计电路,对于一般的两层板,比较敏感的特殊的平行走线中插入一段保护走线可以将串扰降低近一半!在多层电路板中不只一个接地面,应在保护走线的两端接地!
如下图在青越锋软件中绘制的一段保护走线,其两端是通过过孔接地的。
图1 添加设置的一段保护走线
如下图是在导出GERBER 文件在DXP 中打开显示的效果
图2 生成GERBER 档在DXP 中打开显示的保护走线
可以利用PROTEL 软件的3D模式查看设置的保护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