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的频率计设计

楼主:
前辈们好,我是在用 AT89C2051做个频率计 ,用定时器1做1秒定时,用定时器0用来当做计数器,我的输入信号是电平为 0.5V的正玄信号,请问这个信号能被检测出来吗?

网友:
AT89C2051的频率计设计二(问题补充)

前辈们好,我是在用 AT89C2051做个频率计 ,用定时器1做1秒定时,用定时器0用来当做计数器,我的输入信号是电平为 0.5V的正玄信号,请问这个信号能被检测出来吗?
我用示波器检测,发现定时器没问题,计数器也能工作,但显示在数码管上的值太小,只有几到几十的数值,可信号发出来的正玄信号是15KHZ的频率,请问大家该怎么解决,谢谢赐教!

网友:
这样的信号是一定要整形的,否则是无法检测的,我做的第一个项目也是2051的频率计,很好用,但是只能探测TTL电平,没有加信号整形电路。整形电路的设计得看你的要求,最简单的加一个比较器什么的。其实2051内部是有一个比较器的,如果把它用上的话应该可以做得不错,但是我没有实际应用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