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学校的电赛设施够完善么?

楼主:
最近坛子里准备带着大家做个 07年电子设计竞赛的A题音频信号分析仪

在群里引来了大家比较激烈的讨论:

A说:这有什么做的?
因为用DSP,如果算法很熟悉那可以很快做出來;而且DSP都有相应的库。我们的学生都在用查c6000\arm9\arm11,现在的工具都便宜,没人会有兴趣用8位单片机去做事。

B说:  DSP一般学生都不会准备,开发平台太贵

对于参加电子大赛的学生,很多学生都没有这个平台,只能用一些普通的CPU去实现,那只有去写,而且库讲究的是通用性,所以一般效率并不高多数还是自己写。因此可以用普通的控制器去做,自己写FFT。

我们非常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到底咱们学校的电子设施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必要做做这个设计?请说明理由,并留下自己学校的名字。

单选投票 , 共有 141 人参与投票
4.96% (7)
85.82% (121)
9.22% (13)

网友:
我觉得有必要吧,基础还是重要的 听我朋友说,内部消息:今年的国赛评比会加入考虑作品的性价比,就是说同样的要求你完成的简单、成本低所得的分数就高,比方说鼓励能用单片机的就不要用ARM板

网友:
额 我们学校的基本上都是用单片机的

网友:
唉,我们学校不怎么重视这种事, 像我们这种菜鸟连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了

网友:
带着做了没啊

网友:
我们学校目前一直在用单片机做这个,目前是430,做电子竞赛基本就是实验室老师在推动,学校领导既不反对也不算太支持,DSP我们这边有,不过区区一个电子竞赛,主要是模电内容,又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计算,用DSP就是大材小用了吧!在电赛这个领域,用DSP未必有优势个人感觉。

网友:
用FPGA搞定

网友:
我大一、大二都是用的51 暑假在校培训自己买了原子哥的Mini STM32 开始搞ARM了

网友:
真正工作中,性价比是非常大的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就只有学生设计和科研设计会不考虑成本。真正商业化量产的时候,哪里会有不考虑成本的?甚至很多是每下一次的订单量产都琢磨着怎么减少成本。

网友:
渣渣学校都没有几个DSP,学的人就更加少了。一般是51、430/32、然后就是ARM,

网友:
我们的课程设计正在做这个,我用的是stm32f407,由于带了DSP库,4096点FFT无压力,现在的MCU比07年那会儿强大多了,好像那时候大家都用的FPGA,而且stm32性价比挺高的,我做的简单,成本也没多少

网友:
反正我选电源,DSP不会

网友:
我们学校电赛FPGA都没几个人用,一般就是51,再者就是430,arm了,DSP就呵呵了,

网友:
想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搞过Dsp,现在,所做的内容和DSP,也没什么关系。围观一下吧。

网友:
其实现在做这个题目的话,我感觉用什么平台不重要,最好是由这样一个题目把相关的基础知识都可以带起来,在大家一起分析过这个题目之后,大家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面可以,使用自己手头认为比较合适的东西做出来,我觉的在这时候做这样一个题目,主要是学习把,真的电赛的时候,可以便宜就便宜点呗,有的人说真的项目的时候,是的,真的项目是需要考虑成本,但是真的项目没有让你在在几天之内做出样机出来的把?所以还是做出比赛题目是第一位的,至于说用啥的话,在可以做出来的情况下面选择最合适的就行了,如果没有能力做出来,那还讨论性价比没有意义把?

网友:
我们在用51和FPGA

网友:
那不是我们都是看着钱来做的

网友:
我们学校都用51啊

网友:
其实,对于信号组来说,用什么单片机都是虚的,关键还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