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开发环境问题

楼主:
最近弄了个MSP430的开发板,由于我电脑上没并口所以装了个并口扩展卡,在IAR Embeded  Workbench开发环境编译在线调试时总提示设备未连接。重装了下扩展卡驱动还是不行,下载线好像都没问题,弄了好半天确实不知道哪出问题了,还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

网友:
没并口

我也不知道哦

网友:
扩展的设备不一定能满足下载调试的要求,比如u口扩展的232就不能完成siemensPLC的程序下装。建议找台有并口的机器

网友:
扩展的并口、串口如果不是总线扩展,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问题的
一般笔记本扩展的话,是用dock进行扩展(sony除外,他家dock是usb转换的)
找个台式机吧。或者去搞个二手的IBM T42/T43

网友:
你好,我刚好是TI的MSP430代理商桦宣的FAE,你的情况:
1)火腿柠檬菜说得很对,购买的串口或并口扩展工具经常是不好用的,所以可能是扩展的并口有问题,可以换台机器试试
2)在IAR调试环境里注意选择合适的程序下载方式,并口的话请选择“LPT”下载方式

有问题欢迎与我联系,乐意为您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