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阻抗特性测试

楼主:
为什么,我在测试测量时从低频到高频逐渐改变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频率测试扬声器阻抗特性时,发现在20-20khz电压值随频率增大而增大,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具体操作有误

网友:
这是正常的,也是你所需要的现象

通常扬声器具有比较低的主要体现为感性的复数阻抗(即RL串接)。如果信源阻抗较高(在与被测参数相当的数量级上),由于分压比的差异就会造成电压表的指数在高频段提升的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正是你的测试目的所需要的,只是要注意掌握信号源的内阻(输出阻抗),通过计算(先进行电路分析,得到这个计算关系)来得到你要求的阻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