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为50%的脉冲怎么做

楼主:
哪位知道利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relay,做一个占空比为50%的脉冲,
我只能做个脉冲,占空比做不了50%,哪位知道的话回复一下,先谢了。

网友:
我来试验一下,你有脉冲之后延时,得到需要的然后在用常闭接点的辅助继电器实现翻转好像就可以啦!
看看这个,不知道有点帮助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有个脉冲就延时,有一个脉冲就延时,这样也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的,本来我有个原理图得到,但是我的电脑上传不了附件,现在在别人的电脑上,没得东西,下个给你kankan!

网友:
原理图

下面的是结果!

网友:
谢谢回复,在plc仿真软件,此程序确实能做个占空比50%的脉冲,但实际用
时间继电器连接线路的话,定时时间到的话,时间继电器跳个不停,不知道
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间继电器跳个不停?-------------那能动作吗?这个就可以问问模拟电路或者单片机里面的高手啦,可能会设计外围电路驱动和抖动   什么的,我对这个倒是不怎么在行!

网友:
题意?

通常提到占空比要求,都是针对周期性脉冲的,单个脉冲哪里会有占空比?根据这个(占空比)要求,继电器就应当是“跳个不停”的。

我可能没搞清题意,希望能更准确地说明题目要求,特别是50%占空比具体指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高电平,低电平的时间相等,方波啊!!!比如在我回复的四楼的y0 那样的波形就是50%的占空比的!!!
如果是pwm的话,不是相同的!!!

网友:
精度不是绝对高的话,用555吧。

网友:
谢8楼的解释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高电平,低电平的时间相等,方波啊!!!比如在我回复的四楼的y0 那样的波形就是50%的占空比的!!!
如果是pwm的话,不是相同的!!!

谢谢你的解释,这里再进一步解释一下我的问题。

首先,我的问题是:

既然是占空比为50%的信号,--> 就表示这个信号是个周期性脉冲(驱动),这样 --> 继电器自然会通断反复
因此占空比50%的前提“ 时间继电器跳个不停”的结论之间是冲突的。即:主题中占空比(的条件)和不跳的继电器动作(结论)是矛盾的。所以才请楼主对他这里所指的占空比的意思做些解释罢了,而不是你解释的定义问题;

第二,说到PWM的问题,可否做这样的理解:PWM的占空比是控制信号(例如直流电平)的函数。

网友:
是啊,既然是方波那继电器肯定要跳,不跳就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我不是这个板块的版主,我也知道你在这个方面很在行,工程师很有经验,但是对于我们的理解就是占空比就是这样定义的,看看五楼的回复,看看楼主的理解应该是没有错!
pwm和这个是没有关系,的确有50%的可能,但是很少见的!

跳个不停?可能楼主想说的是也许是要求10s开一次,10秒停一次!但是继电器确实一直的跳!!!
PLC的仿真倒是做过,不过没有经验!

网友:
谢谢大家伙的热烈讨论与关注,我解释一下,题目要求的功能是:占空比50%,及一定周期内,导通与关断时间相等。
利用时间继电器的目的是导通与关断的时间可调节。这个功能要求,我已解决。不过没弄懂,上现象(跳个不停---时间很短,
不是时间继电器设定的时间)原因,没有弄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械动作的时间存在死区的,继电器,不要弄的太短,有时候一个信号灯0.5s根本就识别不了!
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像日光灯一样!!!你感觉到它的开通和关断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不容易,求学都没得芯币话了,派送一点吧!希望你多参与!!!

网友:
用单片机做,可以用定时计数器做,在中断程序中加一个判断,到数后取反控制位就可以了。绝对是50%
占空比。

网友:
数字电路非常基础的教材,用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