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手册上“ β ”值的范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各位好!
有问题想请教一下,三极管手册上的 “ β ”的范围是什么意思?

比如 C9013的数据手册上 写着C9013H的 “ H ” 是指“ β ”的范围是 144-202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指:
1.一个三极管,由于在不同的极间电压,输出特性曲线不是完全的水平而至有一个波动的范围
还是说:
2.由于三极管制造工艺的限制,不同的三极管的 “ β ”值不同, 一批三极管他们值的变化范围是“144-202”

请知道的不吝指教!!!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解答:D

网友:
β=Ic/Ib,电流放大系数。

网友:
还有大于或小于这个范围的。

网友:
楼主已经有了结论

引用 网友A:
各位好!
有问题想请教一下,三极管手册上的 “ β ”的范围是什么意思?

比如 C9013的数据手册上 写着C9013H的 “ H ” 是指“ β ”的范围是 144-202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指:
1.一个三极管,由于在不同的 ...

其中第一个理由不是主要的,通常厂家给出的参数都是有相应的测试条件的;

半导体器件工艺(材料和过程)原因会带来参数的离散性,这种离散比电子管的要“严重”得多。

网友:
观点2正确。所以,分离三极管功放容易失真,很难找到一对特性非常接近的三极管。
而集成功放,由于里面的晶体管是在同一个硅片上做出来的,这一点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就是放大倍数嘛,

网友:
进哥说法也对,也不对。

三极管有两个放大倍数:
1,共基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叫Alpha值;
2,共射电路,集电极输出的电流放大倍数,叫beta值;
可见,我们这儿讨论的beta值是指电流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