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几个模拟电路题目的解

楼主:
1.共发(基,集)电路输出信号上(下)部截平是什么原因?

2.如图1,运放输入电阻不等于无穷,信号源内阻不为零,则R1R2R3应如何取值?

3.如图2,积分电路中,Rf起什么作用,应如何取值。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试答一哈...

1、直流工作点偏离了放大器可以被调整到的线性输出动态范围的中点。
2、R1~R3不能取得太大。
3、Rf起限幅作用,使得积分过程结束后成为比例放大器,增益由 Rf / R 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1.共发(基,集)电路输出信号上(下)部截平是什么原因?  答:饱和失真了,直流工作点应该下(上)调节。

2.如图1,运放输入电阻不等于无穷,信号源内阻不为零,则R1,R2,R3应如何取值? 答:从输入平衡阻抗的角度,可以让R1=R2,或者R2//R3=R1,取值在几千欧姆就可以啦!

3.如图2,积分电路中,Rf起什么作用,应如何取值。答:补充一点,可以防止一下浪涌的电流,最先的时候电容的电压是是不能够突变的!

网友:
跟上的补充

第一问:

暂用你所用的“截平”的提法,而且,只讨论共发射极(CE)电路,其它的请楼主根据偏置原理继续深入,提示两点:1、主要起因:偏置不当。2、CC和CB情况下,输入输出是同相位的。

单侧截平:上部--(管子截止)偏流过低,偏置较弱
        底部--(管子饱和)偏流过高,偏置过强
两侧截平:对称--  输入信号过大
        不对称-- 输入过大,针对趋势,请参考上面的”单侧“讨论
第二问:
如果“抠理论”或有特殊要求:可用二端网(戴维南)等定理进行等价运算来计算R1/R2的数值。

不过在一般实际工程设计中这种假设是不足取的。
第三问:
控制本级增益,但会影响线性指标。它的取值取决于包括输入信号情况在内的设计条件和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