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做一个遥控窗帘,没什么思路,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想用单片机做一个遥控窗帘,没什么思路,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窗帘多是拉开,关的。考虑类似电机正反转的思路。当然了,还有停止,和各个功能识别,起码有开,关,停止吧。呵呵,我是菜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2602-1-1.html

参考一下这个,可能还有些帮助,遥控玩具的啦!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麻烦各位有什么好的链接,介绍一下

网友:
这个题目太没有新意

这个题目太没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