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磁场对电子元件的影响

楼主(2009-06-21):
讨论磁场对电子元件的影响
最近我公司有一个创意,其是一问题没能解决,现求教各位
磁场对电子元件的影响!具体如保影响,影响程度,希望有过此方面研究的兄弟姐妹多多发表见解,谢谢!
也可联系本人
QQ:365501536
MSN:snow2218@hotmail.com
电子元件
创意
影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要有交变的磁场,就会有电电场的!也就是交变的电磁场,也就是工程师所谓的EMI,就到了EMC的话题拉!
比如对一些开关器件,由于磁场的作用,电流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误导通的,会造成可拍的后果的!
所以一般都有保护电路,比如说,二极管的限制电压,电阻的限流,
呵呵,这是一门学问,特别是搞偏向物理方面的,弄电磁场电磁波的很在行!我在这里起个头,希望大伙踊跃探讨!
还有就是楼主说明详细一点!
不然的话成了泛泛之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