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测量两个脉冲的时间间隔,精确到ns量级?

楼主:
两个脉冲的宽度都是10ns左右,都是高斯型的脉冲,他们的间隔是us量级。
想得到它们的精确时间间隔,精度到亚纳秒。
查到有精度很高TDC的芯片,可是这些芯片的触发方式都不合适,它们无法判断用脉冲的上的哪个位置触发。
请问对这两个脉冲要怎么处理才能用于触发电路。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找一下,高精度的比较器来判断脉冲,不知道仪用放大器对此有没有帮助么?原理上似乎可以,成本我是不考虑的!
哈哈!

网友:
建议分频

选用合适的分频器(设为N,最好是2 的n次)。测量分频结果的时间间隔T,再除以N就可以了,即T/N。
N的选择依据:具体的测试要求和你手头便利的设备情况。这样可以在降低成本和难度的条件下实现测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