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PROM配置FPGA

楼主:
今天才知道,如果一片PROM的空间不够用,还可以用多片PROM来配置FPGA。大致写一下步骤,以供分享。

具体步骤:
一:准备PROM配置文件
1.打开IMPACT,选择“creat a new project”,点击OK。
2.在接下来的窗口中,选择“prepare a PROM file”,点击NEXT。
3.接下来,就是选择器件类型“XILINX PROM”,PROM文件格式“EXO”,PROM文件名称(为方便下面的介绍,命名为new),PROM文件存放的地方(如:E:/)。操作完成后,点击NEXT。
4.选择PROM的型号,可以让自动选择,可以手动选择,在此,选择型号XCF32P,因为要用两片PROM,而且板子上的两片PROM型号都是XCF32P,所以,把XCF32P添加两次。点击NEXT.
5.接下来是信息确认,如果无误,直接FINISH。否则,返回上一步进行修改。
6.下面就是选择要转换成PROM配置文件的BIT文件,选中后,点OK,然后“generate file”,如果BIT文件没问题的话,会显示PROM文件生成成功,而且会出现两个EXO文件,一个是new_0.EXO,一个是new_1.EXO。
二:配置PROM
1.接好JTAG线,给板子上电,点击IMPACT左侧的“boundary scan”进行扫描,然后链接。如果电源和JTAG连接没问题,板子上确实有两片XCF32P型号的PROM,JTAG可以扫描得到,从而在IMPACT窗口中显示出来。
2.然后把new_0.EXO和new_1.EXO分别下载到两片PROM中,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