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浏览器的问题,很纠结!!!(求助)

楼主:
因为上网查资料经常要开几十个页面,(因为屏幕宽度限制)当开到30+以后,基本上就看不到每个标签页中的内容了。
我曾经试过把浏览器窗口拉到两个屏幕宽,或者启动多个浏览器,但是这两种方法在具体使用时都不是很不方便。最好能有多行显示标签页的浏览器
(跟vim中的标签显示方式类似就好,切换还方便)。
请问各位朋友有遇到过和我类似的问题吗?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顺道说一下,现在用腾讯的TT。用google Chrome开到30个左右的页面,就报告浏览器崩溃了。不知道firefox现在有没有支持多行标签页的插件?

网友:
Tab Mix Plus - Firefox可以啊,嘿嘿,去尝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过了 确实很强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s://home.eeworld.com.cn/my/l ... .com.cn%2Findex.php

建议你到这个里面去发问,O(∩_∩)O哈哈~
听热心的学长,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ome.eeworld.com.cn/my/link.php?url=https://bbs.eeworld.com.cn%2Findex.php

建议你到这个里面去发问,O(∩_∩)O哈哈~
听热心的学长,很专业!

这个。。。已经搞定了。TAB KITS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之一~~~彻底放弃IE like brow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