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的问题

楼主:
74HC595一般由P1.0或P1.7口输入,不能由P3.0,P3.1串行口输入吗,

网友:
no no no

can.t  can't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单片机的端口的第二功能,那些作为输入,输出信号性,那些传输,特别是对于高数传输是有限制和要求的!

网友:
看显示程序,74HC595是P1口移位,一位一位的传,看来与74LS164的传法不一样,是吗?

网友:
用通用I/O口,无论哪个都行,除了定死是开漏型的。

网友:
哪个口都行,实在不行就加上啦,反正你是用I/O模拟串行通讯。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经过折腾,数码管已显出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