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你到底占用多少电流?

楼主:
现在市场上,各种usb设备可谓应接不暇,但是,主板究竟为usb口输出多少电流?
有测试设备的大侠就帮个忙,测试一下吧。
原由,我们是否该为usb设备加电流?
市面上99%的usb hub,只能扩展一下键盘、鼠标之类的小东西,
要是插个大容量u盘之类的进去,原本的键盘、鼠标都会停掉的,
不用说啥移动HDD,刻录机之类的了,连俺家一块读卡器,用了4Gcf,
都汇报无法识别的设备.....汗,这能用多少电阿???

思路:要给usb加点电,
材料:老的奔3奔4-250w电源足矣
         两个二级管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典型应用有整流,限幅,保护等
接在电源和usb线之间,使usb hub有足够电流来驱动外置设备。

现在熟悉的人可以说下使用什么二级管了,我的思路说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插个大容量u盘之类的进去,原本的键盘、鼠标都会停掉的,
40g 的硬盘都没有问题!
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是不错,但是还是存在电阻的,非线性的,随着外设会变化的,驱动电流更难把握啦!

网友:
小 板主
那你说俺家自己动手,简单点的如何解决这个小问题呢?

网友:
在USB协议中的HUB是可以定义成使用外接电源的,只不过现在市场面上的全都没有那部分而已,正常USB端口最大输出电流是500mA,超过这个电流就会保护,所以要改的话最好不要用太大功率的电源,以免烧坏USB设备。如果非要加的话,首先把USB口原来的+5V电源线断开,然后用另外一个+5V电源的正极接在上面,地线共用一个,不过烧坏了USB设备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最好是直接买一个带有外置电源的HUB就全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上的解答很专业,谢谢,但是为何不把地线断掉也接在外置上呢?另外,很多HDD的硬盘盒的电源写的可是2A以上阿,按照兄弟说的,使用普通充电器就可以实现这个操作了对吗?比如索爱手机充电器输出是4.8伏450毫安,那么,按照您说的,完全可以使用了吧,还有有的充电器是脉冲式的,是否要接个电阻电容啥的呢?

网友:
标准应该是 每个口500ma 但是主板厂家大都流出了余量的 所以得看具体的主板 我的移动硬盘在我的电脑上插一个口和插两个口没看出有区别(移动硬盘大多都令有一个取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