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放大器的偏置电路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4797A7AA28774FE/桌面/未命名.bmp请问这个电路中电感RFC和电容Cbypass值应如何计算,假如放大器的输出频率为5000MHz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看不见图片?说明一下吧,就是Mini的ERA系列放大器的输出引脚也是电源引脚上的电感和电容的取值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附件上传,如有问题,请联系我~~

网友:
一般没有计算

一般都是习惯性使用没有计算5-10N和2-6p觉得都可以,如果你谨慎你可以把偏置设计成高通滤波器。抑制低频段不必要的增益。到5G时电感也可以根据板子直接用高阻微带线计算成90deg/150ohms。

网友:
EAR-2    5.5G实物,高阻线是100ohms  90deg

网友:
就是这个典型电路里的电感和电容值,谢谢各位的答案,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是用一段微带线代替电感,是不是微带线的长度应该是波长的0.25,而这个波长是不是还与印制板的参数有关?各位再费费心,指教一二

网友:
对了,你用的10n一下的电感是用的表贴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

网友:
嗯,线绕贴片电感,不过我比较习惯直接做在PCB上。

网友:
Chip Inductors datasheet

Chip Inductors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