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延时问题

楼主: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
       for(j=1,j<=60;j++) ; //计数60次延迟Y时间?
}
单片机是12M的晶振,请教下,它的延时问题。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有延时计算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它的每次运算能延时多久。不是只想要他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12*X*Y/Fsoc  就是粗略的答案啦!  Fsoc是为12M,说明一下,要乘以12是因为一个指令周期是12个晶振的周期,如果你想精确的计算时间的话,你血药知道执行一条指令需要几个指令周期,给出的公式是大致的计算,比实际的短一些!!!

网友:
每次运行时间差不多x/2 ms
下面的延时x ms,用它更好...........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0;i    for(j=0,j<110;j++) ;
}

网友:
楼上的写的公式 应该是11.0592下的延时Xms的函数: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这个是12M的晶振51单片机的话,他每一步需要多长时间?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