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器件?

楼主:
输入20V输出19.8,正向压降0.2-0.4V,属肖特基二极管,可第一脚做什么用呢?请教高手一下。

网友:
看不出来,是不是你抄袭别人的电路呢 哼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这东西不都是跟别人学的,学习学习有何不可,哈哈

网友:
有点像控制电源开关的MOS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电路是不是输入输出标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问的时间还不如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MOS管,你把对照实物把电路彻底的画出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要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