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菜的疑问

楼主:
我一直都用洞洞板做电路,最近突然想用感光板,在PCB图中,元件的焊盘的尺寸应留多大啊,比如电阻,直插芯

片等等的。实际中在电路板常用的钻头,都有哪几种规格啊? 谢谢了

网友:
尺寸是自己用尺子实际测量出来的啊,在画图软件里测量也可以。。。。

网友:
1、实际的钻头规格: 0.5mm 0.8mm 1.0mm  不等 如果是新手建议用0.8mm的 不容易断
2、理论上说焊盘越大越好 不容易掉落  有利于重复拆焊
3、焊盘中间记得留钻头的定位孔,方法:拉线的时候不要拉到焊盘中间 这样焊盘中间就有空了

网友:
非常感谢hanker510的详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