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程序

楼主:
int Read_ Temp(void)//启动温度转换并读取数据    Temp前   ; 丢失,大家给看看怎么回事 ?(DS18B20测温程序.C(7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emp')
/* P1.0 作为DQ时钟线输入*/
#include
sbit DQ=P1^0;//DQ输入信号口
sbit p24=P2^4;//数码管位控制口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unsigned int d=0;//低 两位
unsigned int e=0;//高位
unsigned char code x[]={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共阳字段吗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econd)//延时程序
{
   int i;
   for(i=0;i    }
   unsigned char Rst(void)  //复位DS18bxx
   {
         unsigned char Rly;
   DQ=0;
   Delay(250);
   DQ=1;
         Delay(10);
   Rly=P1&0X01;
   Delay(50);
   return(Rly);  //返回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unsigned char Data;
   for(i=0;i<8;i++)
      {
              Data>>=1; //数据移位
              DQ=0;
     DQ=1;
     Delay(10);
     temp=P1&0X01;//判断引脚 电  平
          if(temp)//如果为高
       {
                      Data|=0x80;
                    }
              Delay(40);
                }
     return(Data);
   }
   void Write_Byte(char Data)//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8;i++)
  {
          DQ=0;
    temp=Data&0x01;
         if(temp) //判断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
                  {
                            DQ=1;
                             }
                       else //如果为低电平
                         {
                             DQ=0;
          }
    Delay(20);
    DQ=1;
    temp=temp/2;
              }
    Delay(20);
    }
int Read_ Temp(void)//启动温度转换并读取数据
{
     char temp[2];
  int Data;
  unsigned char Rst_Flg;
     Rst_Flg=Rst();//复位DS18B XX
        if(Rst_Flg=0)//如果有复位信号标志
            {
           Rst_Flg=0xff;
           Write_Byte(0xcc);//跳过ROM设定
       Write_Byte(0x44);//启动转换
             Delay(40);//等待转换完毕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p[1]=Read_ Temp();//读高位数据
             temp[0]=Read_ Temp();//低位数据
             Rst_Flg=Rst(); //只接 收最低两位数据
       while (Rst_Flg=0xff);
             Rst_Flg=0xff;
    e=Data/100;
    d=Data%100;
       Data=tmp[1]*256+temp;//合并数据
       return Data;

  }
   }
   void fun()//数码管延时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0;i++)
;
}
void xs()//显示程序
{
P0=x[e/10];
p24=0;
fun();
p24=1;

P0=x[e%10];
p25=0;
fun();
p25=1;

P0=x[d/10];
p26=0;
fun();
p26=1;

P0=x[d%10];
p27=0;
fun();
p27=1;
}
   void main()
   {
    for(;;)
   {
xs();
   }
   }

网友:
18B20还有ROM匹配的问题,能解决一个IO口连接多个器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徐老师?

网友:
18B20使用还需注意晶振

18B20使用还需注意晶振,时序比较严格的。

网友:
read_temp 的下划线和temp不要有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