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楼主:
大家好,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为什么输出还和芯片的工作电压有关系啊,一般输出不会大于工作电压,我写论文需要放大倍数的公式啊。附件中这个电路,若输入为1V,如果5V供电,就输出-3.6V,如果是18V供电,就输出-16.5V,而并不是20K/1K=20倍。。。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电路的放大倍数的计算公式啊,谢谢。

网友:
这是被运放的内部电路限幅了。

运放的输出幅值不但不能超过电源电压,而且通常根据不同的负载还要扣除1~1.5V,这就是为什么用±5V供电时输出最低只能低到-3.6V,用±18V供电时输出只能低到-16.5V的原因。
看器件的数据手册时,注意查“output voltage swing”这一项就知道了。

BTW,如果希望输出振幅不被扣除太多,可选用输出rail-to-rail型运放。

网友:
条件

  任何所谓的公式,也包括理论都是有前提的,因为它们的推导大多是通过排除掉那些可以忽略掉的次要因素条件下进行简化才得到的。这些被忽略的条件能否被满足也就成了运用这些关系式的条件。

  例如这里提到的带负反馈的运放增益的计算,其前提至少包括以下两个:
1、 运放开环增益的“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小”、输入阻抗“无穷大”,之所以在无穷上都加了“”,就是说这是相对的,但是可以说在大多数实际应用中往往都是可以满足的;
2、这个关系的推导是所谓小信号、线性条件下的结论。放大器的放大通常都是指对增量--Delta--变化部分的放大,这个放大功能的实现都是以适当的直流偏置条件为基础的,破坏了这个基础,就会造成失真等不可(实际上是可以)预测的后果。

具体说你这个电路:按照你的条件,在Vin=1V的条件下,这个放大器早就脱离开那个关系式赖以合理存在的线性工作区。自然就会得到你的结果,很正常。

因此,只是熟记这些关系式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个关系式成立的前提,那才算是真正的理解,才能正确地运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