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为什么不中断了

楼主:
  各位哥哥哥姐这个程序第一次启动定时器可以正常运行,第二次启动定时器就不中断了,小弟初学单片机,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
  ORG 0000H
  LJMP START
  MORG 000BH
  LJMP TIMER1 ;定时器1的中断处理
  ORG 30H
START:
        MOV SP,#40H
        MOV P1,#0FFH
        MOV P3,#0FFH
LOOP0:
        JNB P3.1,START1
        LJMP LOOP0
START1:
        MOV R5,#0
        CLR P1.7
        CLR P1.3
        MOV TMOD,#00000110B
  MOV TH0,#0FEH
  MOV TL0,#0FE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LOOP2:
        CLR P1.6
  LCALL DELAY
  SETB p1.6
  LCALL DELAY
  LJMP LOOP2
TIMER1:
        PUSH ACC
        PUSH PSW
        CJNE R5,#10,TIMER2
        MOV P1,#0FFH
        MOV R5,#0
        CLR EA
        CLR TR0
        LJMP LOOP0
TIMER2:
        INC R5
  CPL P1.3
        CPL P1.4
  MOV TH0,#0FEH
  MOV TL0,#0FEH ;重置计数初值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
进入中断后,在中断子程序中赋初值后,要重新开计数器

网友:
TIMER2:
        INC R5
  CPL P1.3
        CPL P1.4
  MOV TH0,#0FEH
  MOV TL0,#0FEH ;重置计数初值
    SETB  TR0            ;开计数
    POP PSW
        POP ACC
  RETI

网友:
你写乱了。时间到才CPL P1.3    CPL P1.4,你每次计数器满了都CPL P1.3    CPL P1.4。

网友:
还是不行啊,主程序启动后如果定时器中断10次就退出启动。第一次启动主程序定时器工作正常,中断10次后就退出启动。以后再启动主程序,定时器就不中断了。我的定时器工作在计数方式。

网友:
你这个程序写的实在有点乱
进入中断后,执行了一半,又跳到主程序
TIMER1:
        。。。。。
        LJMP LOOP0

要好好的理一下

网友:
你把中断子程序中的“LJMP LOOP0”去掉,试试

网友:
原因就是你每一次进入中断,没有执行完中断部分的程序,程序计数器把你每次进入中断的SP都压入中断,而没有弹出,次数一多,自然死机

网友:
谢谢指教,我再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