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
定时器为什么不中断了  各位哥哥哥姐这个程序第一次启动,定时器可以正常运行,以后再启动,主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定时器就是不中断了,小弟初学单片机,实在是找不出原因了。
  ORG 0000H
  LJMP START
  MORG 000BH
  LJMP TIMER1 ;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
  ORG 30H
START:
        MOV SP,#40H
        MOV P1,#0FFH
        MOV P3,#0FFH
LOOP0:
        JNB P3.1,START;等待启动
        LJMP LOOP0
START1:
        MOV R5,#0
        CLR P1.7
        CLR P1.3
        MOV TMOD,#00000110B
  MOV TH0,#0FEH
  MOV TL0,#0FE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启动计数器0开始运行.
LOOP2:
        CLR P1.6
  LCALL DELAY
  SETB p1.6
  LCALL DELAY
  LJMP LOOP2
TIMER1:
        PUSH ACC
        PUSH PSW
        CJNE R5,#10,TIMER2
        MOV P1,#0FFH
        MOV R5,#0
        CLR EA
        CLR TR0
        LJMP LOOP0
TIMER2:
        INC R5
  CPL P1.3
        CPL P1.4
  MOV TH0,#0FEH
  MOV TL0,#0FEH ;重置计数初值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
给出你的芯片型号,再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AT89C2051单片机,谢谢!

网友:
呵呵,程序问题有点多。
1. JNB P3.1,START;等待启动(这里是不是START1啊?,要不你的程序永远都在START里跑了)
2. 应该把计数器初始化设置的工作放到START里面去,这是一个好的编程习惯
3. 中断子程序中,使用LJMP LOOP0是有问题的,你的堆栈弹出怎么办?

网友:
谢谢您的指教,小弟初学单片机。确实不应该在中断程序中加LJMP LOOP0这条指令。我想让定时器中断10次后就退出启动,您能告诉我一个好方法吗?用什么样的指令才能返回到LOOP0处?

网友:
刚开始学要把汇编基础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