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模块MC39i

楼主:
最近新买了两个短信模块,以前用TC35I,由于厂家没现货说MC39I是一样的,拿来用之后发现收不到信息,原来没有设置好,按照厂家说的设置之后是把信息存到模块上,我需要直接显示到串口,看了PDF后原来是把AT+CNMI设置为:AT+CNMI=2,2....后面的可以不理它是多少,可是怎么都返回不了OK,再发送AT+CNMI=?才发现第二个2那里的只能设置为0和1,这样的模块是原装的么?还是我什么地方设置错误了
我用以前的发射AT+CNMI知道第2位可以设置为0~3

网友:
看来玩这个的人不多,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请问LZ

短信模块,你是不是用来实现接收到短信后然后显示信息?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设置AT+CSMC=1就好了,具体原因自己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