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864C-1读数据到单片机的问题,卡了很多天

楼主(2009-06-26):
从12864C-1读数据到单片机的问题,卡了很多天
恳求各位前辈帮忙
从12864读数据,用现有的子程序调试,若给某地址(如0x80)写数据,下面一句紧跟着读数据的话,可以读出刚写数据的ASCII码(我把读回的数据用P1口LED灯显示)。但如果是先在不同地址写出多个数据,再对某一地址进行读数据操作,结果就读不出来:L (PI口无显示)
各位前辈帮忙看下:'(
数据
LED灯
子程序

网友A:
连读两次试试,第一次为空读,第二次的数据为有用的数据

网友A:
补充:第二次读的时候,不再设横纵座标,直接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过空读之后再读的方法,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