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程序有问题

楼主:
《无线电》2004年第9期(带光盘)有一个99分钟89C2051倒计时程序,2个数码管显示,我按其作了一个,并将其光盘上的程序拷入,实际运行结果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十位和个位到0后并没有停止(停止时显示‘--’2个负号),而是继续显示‘00’一分钟后才停下来(2个小数点一直在闪烁表示计时在运行)。
我是新手,没曾想学习现成的东西就会遇到如此大的难点,下面的定时程序绕得我晕头转向,已完全不是我这个新手所能解决的,所以特将问题提出,也不知道到底错在哪里,请诸位大侠帮忙。下面是定时子程序,旁边的注释是我填的也不知对错!
;------------------------
timon:                     ;定时计数中断子程序
        setb rs0           ;psw切换工作寄存器区
        push psw           ;保留现场
        push acc
        mov tl1,#78h       ;初值
        mov th1,#0fch
        setb tr1           ;启动T1
        inc 40h            ;从0+1
        mov r0,40h         ;再送到r0
        cjne r0,#8,tim           ;比较,=8则顺
        mov 40h,#00h
        cpl p1.0           ;小数点取反
t11:        inc 41h
        mov r0,41h
        cjne r0,#60,tim           ;次数
        mov 41h,#00h
        mov r0,42h           ;个位给了r0
        cjne r0,#00,tia           ;r0=0则顺,此时个位为0
        ajmp tib           ;
tia:        dec 42h                   ;个位减1
        ajmp tim
tib:        mov r1,43h         ;十位送
        cjne r1,#00,tic           ;=0则顺,此时十位为0
        mov p1,#0ffh           ;p1口全开
        setb p3.7          ;开继电器
        clr p1.0           ;小数点灭
        clr tr1
        mov 42h,#0ah           ;个位-
        mov 43h,#0ah           ;十位-
        ajmp tim
tic:        dec 43h                   ;十位减1
        mov 42h,#09h           ;个位
tim:        pop acc                   ;a出栈
        pop psw                   ;
        reti
;------------------------

网友:
软件模拟,单步执行。走一遍,就知道,问题出在那了!(这样对于新手来说能学到东西)

网友:
程序没问题!

后来发现程序正常,因为是倒计时,到“00”时秒还未到停止时刻,所以还要再过60秒才真正停止,但是这给设置带来问题,比如我要定时1分时设置却要设在“00”,而不能设在“01”,很别扭!当如何修改才适合习惯?

网友:
模拟的似乎只是显示主程序

而这个子程序再单步运行时也看不到,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这个程序过于精炼,不容易理解!希望大虾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