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R1553总线解决方案

楼主:
1.EBR1553简介
EBR1553总线是SAE组织根据MIL-STD-1553B标准定义的增强速率总线。同1553B的总线结构不同,EBR1553采用星形总线结构。EBR1553的通信协议和数据编码同MIL-STD-1553B基本相同,除了不再支持RT->RT的消息格式外,MIL-STD-1553B标准定义的其他消息格式全部支持。
鉴于EBR1553采用星形总线结构,每个远程终端(RT)需要通过HUB来同总线控制器(BC)通信。SAE5652定义了三种模式的HUB,分别为“SPEC”模式、“SWITCH”模式和“LINK”模式。
在SPEC模式下,BC把消息发送给所有的RT,而后监听每一个RT的发送数据线。同标准的MIL-STD-1553B总线一样,RT在收到命令字后,首先要根据命令字的地址域来判断:这个命令是不是发送给自己的,而后再决定是否应答。
在SWITCH模式下,BC把星形网络的32个节点预先编址,每一个RT须连接到指定的节点上,如RT8必须连接到第8个节点上。BC在发送消息的时候会将给RT8的命令只发送到第8个节点上,不发送给其它节点。这样只有RT8能接收到发送给RT8的命令,其它RT接收不到。另外BC会在发送广播消息的时候,将广播命令发送给所有节点上的RT。
LINK模式基本同SWITCH模式相同,只不过BC发送的命令的地址域不在具有地址意义,所有的命令的RT地址域均为0。如果BC需要将命令发送给RT8,那么它只需将命令发送到第8个节点上即可。RT只要收到RT地址域为0的命令,都会响应。
2.FBIP151X简介
珠海矽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针对EBR1553解决方案开发了两款IP核,FBIP1511和FBIP1512。FBIP1511为总线控制器IP核,内部实现了SPEC模式的总线HUB,可接驳32个终端和一个BM;FBIP1512为RT/BM IP核,内部实现了一个RT和一个BM。FBIP151X的寄存器布局和功能同BU6158X兼容。

FBIP151X可在ALTERA EP1C20F484C6以上的FPGA中实现,达到160Mhz的总线采样时钟,使得编解码器工作更加稳定可靠。
2.1FBIP1511
2.1.1功能框图

2.1.2特性
支持EBR-1553总线速率,最高通信速率为10Mbps
兼容MIL-STD-1553A/B总线协议,支持全部MIL-STD-1553A/B消息
寄存器操作和存储器布局同DDC BU6158X兼容(X为0,1,2,...)
内部实现了一个总线控制器(BC)。
内部集成了总线集线器(HUB),最多提供33个双冗余收发器接口
其中32(可将广播地址作为普通RT地址使用)个为RT专用接口,一个为BM接口,支持标准的RS485收发器。
标准并行总线接口,支持16位/8位数据总线宽度
采用VHDL编码,可在FPGA中实现,也可以实现为ASIC
采用容错设计,可抑制内部存储性元件的数据翻转。
2.1.3其它
总线波形见图6~图10。
2.2 FBIP1512
2.2.1功能框图

2.2.2特性
支持EBR-1553总线速率,最高通信速率为10Mbps
兼容MIL-STD-1553A/B总线协议,支持全部MIL-STD-1553A/B消息
寄存器操作和存储器布局同DDC BU6158X兼容.(X为0,1,2,...)
内部实现了一个总线监视器(BM)和一个远程终端(RT),可通过寄存器配置为RT或者BM。
提供一路双冗余总线接口,支持标准的RS485收发器。
标准并行总线接口,支持16位/8位数据总线宽度
采用VHDL编码,可在FPGA中实现,也可以实现为ASIC
采用容错设计,可抑制内部存储性元件的数据翻转
2.2.3其它
总线波形见图6~图10。
3.采用FBIP151X实现的EBR1553解决方案
3.1单芯片解决方案
此方案将FBIP1511同矽微公司的KUAFU处理器核集成在一起,可大大减小OBC计算机的体积,从而实现OBC计算机的小型化。此单芯片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3.2板级实现方案
此方案将FBIP1511、FBIPCAN以及485总线收发器在一块PMC卡上实现,PMC卡同主机通过标准PCI总线通信,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