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很easy的问题:三极管的选用主要看哪些参数

楼主:
我知道的三极管 可以用在 开关电路,电压电流放大,功率放大, 几种电路中对三极管的选用都有什么要求,详细一点吧

网友:
开关电路:B-E之间的结电容小,速度快。
电压电流放大:温漂小,线性区宽。电压电流放大有3种接法,其中共基接法放大电压,共集接法放大电流,共射接法既放大电压又放大电流。
功率放大:允许的C-E耗散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