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51+L298+步进电机!为什么不转圈?

楼主:
程序代码
#include

#include "18b20.h"

sbit P10 = P1^0;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P14 = P1^4;
sbit P15= P1^5;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aiDelay)
{
   unsigned int  i= 0;
   for(; aiDelay> 0; aiDelay--)
   {
      for( ; i< 6245; i++)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P12 = 1;
  P13 = 1;
  P14 = 1;
  P15 = 0;
  Delay_50ms(20);
  P12 = 1;
  P13 = 1;
  P14 = 0;
  P15 = 1;
  Delay_50ms(20);
  P12 = 1;
  P13 = 0;
  P14 = 1;
  P15 = 1;
  Delay_50ms(20);
  P12 = 0;
  P13 = 1;
  P14 = 1;
  P15 = 1;
  Delay_50ms(20);

}
}

不知道那里出错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竟然一个都人回应

网友:
你的图上没有看到电机型号,最好把电机型号放上来,因为如果你电机的电流和IN4007、L298没有配合好的话,不转是好的,还可能烧片子。

网友:
完全不明白

网友:
我也在弄步进机
你的程序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存在驱动的问题(硬件方面),

网友:
这个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