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4063升压电路

楼主:
大家谁有34063的升压电路啊,5V升至12V的,且输出电流要大,带负载能力强。 下面是我的升压电路,输入5V但输出达到了30V,带负载能力很差 ,输出电流也很小,功率三极管发热也很严重,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 本帖最后由 竹游子 于 2009-6-29 19:11 编辑 ]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大电流?不要用4148!应该用5819!C1好像太大了?减小100-470p试试!电感是关键原件!千万不要用色码电感?要用功率型电感!三极管的电流要足够大?!倍数不易太大?!

网友:
减小你的电感量,换用功率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二楼,三楼

谢谢指教啊!手上元件有限,所以换了个100P的电容,和一个FR157的二极管,电感是非色环的,输出11.3V,还算可以吧。不过输出电流还是很小,只有5mA,输入电流很大,超过500mA,三极管发热还是很厉害。并且一上电输入电压拉的很低只有2~3V,愁死了。

网友:
这个电路我有做过的,好象没有你的这么复杂~~~驱动电流有1A多,2号角接地,5号角经过48K电容接输入端就可以了~~~~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可以用100uf的~~~

网友:
大家都看看吧!

大家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