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元器件中的某些猫腻

楼主:
原文:
(转自本人以前作品)
   日本元器件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是质量的代名词了,但是,其起点是和国产元件相比而言的。跟欧美的一些器件比起来,日本的器件又显得不是那么可靠实在。在我的经验中,日本器件和日本人的狡猾有点类似,你一不小心,便会上当。以下举数例,让大家见识一下日本元器件中的某些猫腻。
   大家知道,大功率IGBT日本牌子的质量还不可靠,一般是德国的比较可靠。有一个日本牌子(大牌子)来推销他们的IGBT时,他们的产品规格书上,标了一个参数,他们的IGBT的满功率负荷时外表的温升很低,比德国的低多了。我们觉得很奇怪,按理来说,日本的技术水平较差呀,怎么其温升反而更低呢?我们问了这个日本牌子的原厂,原厂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原来他们测温升的测试点和德国的不同,而德国是取外表最高温度处来测试,而这家日本公司取的测试点不是最高温度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也取一样的测试点,他们的温升可能高多了。如果是一般的人,不去深究原因,只看其规格书上的东西,那么就会造成误导,以为他们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有个日本名牌的大电解电容的产品目录,其标称的纹波电流非常大,看起来比美国牌子的还好。我们知道,大电解电容最关键的参数之一就是纹波电流,纹波电流越大越好。这样看来,似乎日本的大电解电容技术比美国的还好。但是,只要你仔细去看电容详细的规格书,你就能发现其中的猫腻。人家美国的纹波电流是在最高额定工作温度下的纹波电流,而日本标的是远远低于最高额定工作温度的纹波电流;也就是说,如果日本也是在最高额定工作温度来算,那么其纹波电流可能远远差于美国的品牌。如果你们公司也用到了大电解电容(电压几百伏,容量上千微法以上),如果你们用的是日本牌子,那么要小心了,看他们的纹波电流是不是最高额定工作温度下的纹波电流。
   还有个高速光耦,也是一个日本名牌,标了非常好的一个关键参数,我们便去问口碑更好的一个美国品牌,说,为什么日本的牌子的技术比你们的还好?美国那个厂家查了参数,告诉我们,是测试条件不一样,果然,日本厂的那个参数是在更轻的条件下测试的,如果在一样的条件下测试,日本的还是不如美国的。
   总之,我的经验告诉我,用日本的器件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被他们的表面的一些技术指标迷惑(不要以为什么指标你都能测,很多指标只要厂家那种条件才测得了),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他们的测试条件是不是和欧美的一样,否则很容易上当。
   选择元器件,关键看自己产品的定位。如果要求技术和可靠性很高,还是欧美的可靠。如果是次之,可以考虑日本和台湾的品牌。当然日本的比台湾的又稍强,看你的定位了,我认为一些较简单的元件台湾的和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小。如果要求更低,那么国产的器件也可以应付。当然,可靠性与元件的复杂程度的关系也很大,最尖端技术的元器件,一般都是欧美的才可靠;更简单的元器件,欧美退出市场,日本的技术也很可靠了;更简单的元器件,台湾的技术也已经很可靠,并且在不断地抢日本的饭碗;更简单的元件,国产的元器件也很可靠了。

作者:xyh45

网友:
下面是热烈讨论,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就事论事:谁动了你的奶酪?不是鬼子,而是自己,那位陈先生的说法,有的确实是对的,但是有的不敢苟同,抱歉,不知道测试的是否都是自家的上品,而是否有拿人家的上品相同环境的一同测试呢?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别字连篇的专家出的书是否有为国人争气,很潮的一篇转文阿

对陈永真的回复:
陈先生,你好! 你的某些看法我赞同.拿RIFA来说,属于欧洲第二大电容器制造商,它的优势不是铝电解,而是薄膜电容器,生产基地在芬兰,而生产铝电解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这厂子位于一个小镇上,3000多人的小镇RIFA厂就只有300多人,工厂的旁边是瑞典第二大湖,风景秀丽.RIFA的设计分工很明确,你说的计算电容器的热阻系数,寿命等指标确实做到定量,但这是基于材料参数基本不变化的情况,他们有一套完整的软件能精确推算电容器的寿命及耐纹波电流大小;拿工艺过程来说,他们的做法很特别,日本和中国的电容器制造过程有个叫\"含浸\"的工序,就是把电解液与电解纸充分浸润,要用专门的浸渍锅,控制温度和压力,但RIFA在含浸中是采用的滴灌式,定量电解液的体积,不像我们的要离心脱液等. RIFA及epcos电容器之所以寿命好,耐纹波电流大,与设计的结构也有关系,一般来说,他们的体积较大,因此散热面积大;内部结构和日本的也不同,拿大电解来说,日本的一般是内部灌固定剂来耐震动,这样的坏处是内部散热不快;而他们是用上下顶针固定,并且还要用负极箔延伸达到与铝壳底部接触,提高了散热效率. RIFA现在已经收购了英国的BHC,薄膜电容器又卖给了KEMET(基美),因此,RIFA现在只有两个工厂:英国的BHC和南通江海大院里的\"南通RIFA\". 日立在日本是很大的公司,它的做电容器的孙公司叫\"日立AIC\",另外还有个做箔的公司.日立AIC在日本做电容器规模很小,像导针型的如高频低阻抗的,CHIP型的等根本不做,但是,在工业用特大型电容器中,日立AIC却是日本做得最好的一个,比Rubycon,Nichicon等强多了,仅次于NCC.江海的发展方向是电源类,工业类电容器,因此才在99年与日立AIC成立合资企业-南通海立电子,现在已经为一些世界500强企业配套,稳定性很好. 中国目前有相对便宜的劳动工资,低价的原材料,因此日本的电容器到中国来办厂是很自然的事,但就品质管理来说,比人家要差,因为中国人不讲究规则的太多了,这是内资的通病!

(转自电源专家陈永真的博客)
千万别说日本的电容器最好!RIFA的电容器就是比日本的品牌强!EPCOS的也比日本的强!好好看以下上述品牌电容器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小**的铝电解电容器又热阻参数吗?有精确的寿命推算公式吗?没有!最关键的就是要看数据!并且用过后再说.只不过RIFA、EPCOS的贵舍不得买就是了. 等我的电容器手册出版看看树立所列的数据就知道了.
小**的东西确实不错,但是给咱们供的货的确不咋样,瞧不起中国啊! 供我国货的性能远不如供欧美的.还真就比国内搞价格竞争的好,但是小**也买到那个跳楼价用供货不了几年就的破产.
文中所提到的仅仅小**的铝电解电容器,没有说薄膜电容器.在薄膜电容器方面,仅国内就有好多厂商的薄膜电容器已经超过小**了,可以看数据说话!更不用说RIFA、WIMA、EPCOS、CEI等国际名牌了.
薄膜电容器小**能比得上RIFA、WIMA、EPCOS、CEI?不可能!
国内江海是日本日立的技术,在日本都属不上流,除非引进RIFA技术和质量管理.
希望对人不要太迷信日本了,chemi-con前年还专门到我的实验室将它的电容器,结果被我的朋友问个不知东南西北,最后还是在吃饭时明白过来-中国家常菜就是好吃!一个劲地yaoxi!电容器的事早忘到日本去了,那可是日本的高层技术人员啊!
我为chemi-con能拜访我而骄傲!为我的朋友问的chemi-con“哑口无言”而骄傲!

lo 2009-06-25 09:13:22
想说的是,只有国人的东西确实可以达到一定水平了,不再山寨了,才会被人使用,国内假电容多了去了,谁出头声讨了?还有,新技术新产品,国外一般都不销到国内,一定要2年后才销往中国,明白了吧,落后的不是一点点阿,还有一点,新的东西来中国,很快就被仿制了,虽然达不到完全的指标,但是也可以用用,这也是国情,那么你在选购仿制品的时候,是否抵制这种行为了呢?

在电子器件方面以日本公司制造厂商最多,常常没有选择的余地!
象用于高频通信产品的贴片电容,首选以日本村田、TDK厂家为主,欧美几乎不生产,台湾的国巨会有差距,例执台湾的国巨的0402封装的1000P贴片电容,在过回流焊之后容易变得碎裂 ,而日本村田、TDK贴片电容则不会,至于国产某品牌贴片电容在高频电路应用中误差大,一致性差,价格不比日本同类产品低多少!
近年来在高频通信器件方面,除日本东芝、日立、NEC产品外,我们也开始采用欧洲的飞利浦、英飞凌公司的产品!
国产的不用,不过市面仍有不少打日本品牌的国产器件,如2SC3356等,但效果的确不好!
器件的质量影响着产品的质量,器件的价格是小事,但我们生产的成品因此出问题可是大事!

Guest   /   2009-06-24 19:40:03
感谢楼主精辟见解,领教了。
我就是卖元器件的,看来楼主还是深有体会了的,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日本的表面功夫是做得很好的,这点欧美产品相比就太实在了。

Guest   /   2009-06-24 14:22:38
日本人喜欢做回头客,所以即便有好的也不卖给你,在数字指标中藏着猫腻,也就不足为奇了......

Guest   /   2009-06-24 09:41:35
怎么说日本制造元器件的技术都成熟,都先进;或许日本元器件制造商还有一很少的部分不是做得很精,但绝大部分都远远在国际领先水平!  引用 删除 chenna   /   2009-06-23 10:37:42

ljztext1   /   2009-06-23 09:27:50
一方面要提升国内的元器件的生产质量、生产效率,用低成本达到最佳效果;一方面要看到国外比较先进的元器件生产商的优势和劣势,吸取他们的优势,改善劣势......没有一样东西是完全完美的,但可以达到更高更完善的程度!

网友:
日本的表面功夫是做得很好的,这点 看来楼主还是深有体会了的,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网友:
看来购置原件时要小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