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楼主:
我想问问各位高手下面这个文件用什么软件能够打开?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难啊??

网友:
:Q 本来想给你看看,可是下载是要扣分的,还是算了吧.....不敢看了....

网友:
应该是个临时文件!除非加载原文件要不这个就是知道是什么也不一定能打开。:( 还我4个币

网友A:
我晕!!!!!!!竟然不能删除: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竟然不能删除:Q

刚下载了个,没有后缀名,不知道怎么打开

可以删除啊 ,再尝试下

网友:
用UltraEdit或者WinHex看看吧。
分析下数据结构,比如BMP文件的头两个字节是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