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电路

楼主:
因为AD进来经过AD595以后出来是0到15V的电压,而低功耗的AD芯片采样电压一般为0到5V的范围。所以要想个办法把电压降到原来的1/3,希望朋友们指点我一下,用运放可以不?电路图大概怎么样的?和精密电阻分压的区别是什么?精密电阻分压的精度能达到要求不?
AD595出来是10毫伏/度。

网友:
这个有一种叫做量程转换的电路,不是简单的分压,而是把0-15V转为1-4V这样你AD采样运算才比较精确,即1V代表了0V,4V代表了15V,这个电路原理简单,但参数计算彰显功力。

网友:
量程转换电路具体是什么?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
用运放也能做好

网友:
量程转换电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建议

电阻分压也好,运放处理也好,对所使用的电阻(分压电阻和反馈回路电阻)都是要求有较高精度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你电路输出的驱动能力情况。特别是后续ADC的输入阻抗对分压电路精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还是用运放(等效为负增益电路)比较好,在使用运放时要注意配合电源情况合理地处理偏压。
其次,由于后续的ADC通常是要进入单片机等进行进一步处理的,如果是这样,也可以通过软件校正去间接地解决分压精度低的问题。

利用较低精度电阻处理高精度分压器问题的一个窍门:使用两个电阻并联来代替分压器的一个臂。其中一个稍大于计算值,另一个用则用大阻值电阻并接进行调整。过去较少高精度电阻(或手头不便时)可以利用这个不得已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