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电路

楼主:
新手求教一电路
因为AD进来经过AD595以后出来是0到15V的电压,而低功耗的AD芯片采样电压一般为0到5V的范围。所以要想个办法把电压降到原来的1/3,希望朋友们指点我一下,用运放可以不?电路图大概怎么样的?和精密电阻分压的区别是什么?精密电阻分压的精度能达到要求不?
AD595出来是10毫伏/度。

网友:
低阻器件输出直接接入A/D转换器的输入,用电阻做分压吧。用运放的话需要高于15V及低于0V的电源,挺麻烦。
用运放的缓冲的目的是避免分压电阻影响精度,现在前级的AD595是低阻输出,就没必要缓冲了。

网友:
谢谢,还想请问一下,用仪表放大器可以不,是不是能更精确一点。

我想串两个这样的电路,实现电压四分,不知道可以不,谢谢你。

网友:
仪表运放当然会比一般运放性能好些,但电阻往往是最薄弱的环节,只要一用到电阻,整个电路的精度就要靠在电阻身上了。选定电阻之后得算一算,用仪表运放还有多大的意义。
另外别忘了,一旦用了运放(包括仪表运放),就会多出一个电源问题来:需要保证AD595输出边缘处(0V和15V)的能够准确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