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不用的管教都怎么处理啊

楼主:
如题!
大家对不用的管教都怎么处理啊

网友:
费玉清大师成名曲——一剪梅~~~

网友:
管脚。。。。。。
下了一跳,以为对 管理层  下手呢?-----监狱暴动

网友:
看说明书,要求那个状态就用那个状态吧,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很清晰的回复,诚恳的交流!我也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最最安全的做法,外部管脚通过电阻到地,然后配置成输入(三态输入)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