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珍藏实例大分享

楼主:
分享几个大学期间的matlab实例分享,大家有兴趣学matlab的可以拿来参考,较多的用到GUI界面设计~~~

MATLAB界面制作总结
1 7以上版本的matlab,控件pushbutton背景颜色修改以后并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只是按钮的边缘显示为所设置的背景颜色。
2 .凡是在属性对话框Property Inspector中可以设置的属性,都可以在其对应的m文件中使用set(….)函数来设置
3.每个控件的句柄都可以通过handles.tagname来调用(tagname是所使用的控件的tagname
4.控件Edit Text不会自动生成Creatfucntion,只有回调函数——callback function
  5. 控件Static Text也不会自动生成CreatFunctionCallbackFunction,但是可以通过它的句柄handles.tag,对其属性进行修改,例如让其显   示一些数字,就可以这么设: set(handles.show,'string',num2str(t)); 其中handles.show是一个Static Text控件的句柄
6.从控件Edit Text中读取输入的数据,使用函数: str2num(get(handles.x1_trn,'string')),其中handles.x1_trn是一个Edit Text的句柄
   7.若想在界面打开的时候显示一些东西或者执行一些动作,可以将程序写在函数OpeningFcn内。
8.关于显示图片,如下例:
A=imread('trn.bmp');%
读取图片trn.bmp的信息,存放在A中,此处该图片是与本函数存放在同一根目录下的,若不是,那么需要把图片的完整路径写出来,例如’d:\pic\trn.bmp’
B=imread('stb.bmp');%
读取图片stb.bmp的信息,存放在A
axes(handles.axes1);%
指定显示图片的坐标系,handles.axes1为其句柄
. w0 {" p! ~/ v* himshow(A);%
axes(handles.axes2); %指定显示图片的坐标系,handles.axes1为其句柄
imshow(B);%
显示图片还可以用函数image,与函数imshow区别在于,image是将图片当作数据来处理的,会显示坐标系,刻度等等,而imshow只是显示图片

  9.关于global的用法
Global
用来声明变量的通用,有点像C语言中的全局变量,如果要想将变量a声明为global型的,那么在所有定义和使用a的函数中都要声明:global a

还有就是要使用global变量的函数都必须在同一根目录下。
10.要想在一个m文件中调用另外一个m文件,只需将该文件存放在同一根目录下,然后直接在前一m文件中写下要调用的m文件的名字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哈哈,学学来做个界面也不错啦

网友:
楼主的东西还不少啊,O(∩_∩)O哈哈~,多多分享啦。以后再涉及到这一块就找你帮忙哈!!!

网友:
感激涕零

:( 你好好哦!

网友:
功德无量

受益匪浅,楼主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