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示波器问题集锦(Q&A )

楼主:
Q:DIY示波器功能指标公布一下。
A:60M采样、单通道、20M的测量、有电平触发方式、9V电源供电、上升时间,垂直灵敏度这个还要等到调采样板的时候再确定,大多采用无线电的方案,在设计的时候尽量提升一些参数指标,现在在做CPU板。

Q:咱这个示波器最终确定是用电脑的显示器呢? 还是自带液晶屏??
A:液晶,带USB接口,作辅助显示
Q:也就是说, 可以在电脑上显示喽
A:恩,本身带SD卡,可以保存成图片格式
Q:你们的液晶平是啥型号的?带触摸吗?
A:不带触摸,触摸屏时间久了会有花纹
Q:AD采集数率多快?
A:ADS830,最快60M
Q:用等效采样还是实时采样?
A:不用等效采样
Q:你们用ARM控制AD还是用FPGA控制AD
A:CPLD+fifo+AD
Q:若不用等效采样的话,怎样能显示出输入1M以上的信号
A:60M的采样,显示1M的信号应该没有问题,60M采1M的信号,一个周期就60个点

Q:你觉得用FPGA的优点是什么呢?你在FPGA里面做了哪些东西呢?你觉得FPGA的难点在哪里呢?
A:FPGA 优点在于反映数度快,减少许多能减少许多外围电路。我在FPGA 里做了测频电路,写了模拟SPI与ARM通信。等效采样。RAM的控制等.难点在于时序必须把握的很严密
由于我没将时需把好,在提升系统时钟时出现了竞争冒险现象,令我很头疼,我觉得写程序前必须将时序屡的清清楚楚,不然的话即使写出来程序错了也不知错在哪里,很是郁闷人

Q:单片机如何对两路交流模拟信号(0-5V)测频?
A:用个比较器就行了。
Q:为节省成本,不考虑比较器,另外日本的样品上也没有比较器。直接两路交流模拟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A/D口,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A:软件比较器啦
Q:你是说设定一个阈值,对此两路信号不停地进行实时采样,再根据采样值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当比较的大小方向发生变化时,频率值就加1,是不是这个思路?
A:当然这个只能测量比单片机低得多的频率。大部分单片机内部集成了比较器的,你可以利用,这样会准些,这个比较器一般都在AD接口内实现的.

Q:请教下各位前辈学哪种DSP较好呢?
A:TI
A:55XX
A:哪种都行,看用在哪里,最主要的还是那些算法的实现
A:ADI的也不错,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就这2种
Q:请问做数字滤波器学什么DSP较好啊
A:你要做多高频率的滤波器,如果做音频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Q:4000HZ以下的低通滤波器,截止点不同,最高为4000
A:梳状滤波器?
Q:FIR
A:那无所谓,大多数CPU都可以做
Q:单片机也可以吗?我要求实时处理数据的啊
A:但是具体也要看你设计的数字滤波器的性能参数,比如多少阶的.少的话单片机确实可以
Q:用单片机好做吗
A: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有硬件乘法器吗?
Q:我用MSP430F149,有硬件乘法器
A:应该不困难
Q:那也能满足实时要求吗
A:那要看你设计多少阶数的滤波器,要多高的参数
Q:如果阶数不高就没大问题了吧
A:恩

Q:关键是高速采样和触发设计,不知怎样考虑?
A:采样与现成无线电的方案相同,触发加电平触发,他里面是用的软件判的,我们这里可以用硬件
Q:软件问题好办,主要是硬件要考虑好

Q:谁用过比较便宜的DA? 8BIT,3.3V速度没有要求,串行口的,推荐一下啊,SPI的最好
A: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PWM来做
Q:5616是个便宜的,但是是5V的;PWM输出波形不稳,而且占用定时器的资源
A:也可以采用数字电位器来做,成本要低些
Q:用在电平触发上的

Q:STM32开发工具有吗,用的什么软件
A:MDK

Q:STM32F103内部有无TFT控制器和接口
A:没有,我们用的带控制器的TFT

Q:stm32能保证屏幕数据的高速刷新不?按照每秒24帧来算,320*240TFT,假设是16位的色彩深度,那数据量很大啊,即使局部刷新,stm32页忙不过来吧
A:为什么需要每秒刷新24帧,你这数据哪里来的?stm32是72M的主频,而无线电的方案是用的单片机,而且LCD是STN的屏,在这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16位还是8位都一样因为是并行的,不是串行的,不存在先后的问题
Q:示波器属于视频,视频就是24帧。
我看里面的资料不是说用的是2.8寸的tft彩屏吗?
stm32主频是72m没错,那是内部频率,不是端口频率。如果是stn的话,这个速度是没问题的。
还有个疑问,stm32有dma,用这个通信的话,可以替代fifo
A:示波器属于视频,视频就是24帧。
示波器不是电视,他的扫描时间是可以调整的,电视机为了看到连续的图像才要这么刷新的
Q:屏的控制器,是保证刷新频率。
而mcu送的数据是保证内容的更新速率
A:stm32主频是72m没错,那是内部频率,不是端口频率。
我只是比较一下他和单片机的速度
stm32有dma,用这个通信的话,可以替代fifo
数据存STM32里面太占用内存,显示那块还是要用比较多的RAM的,特别是移植了GUI
Q:不能达到每秒24帧的更新速率的话,测高速的波形的时候会出现不完整图形
A:任何示波器都存在两屏之间数据的丢失,最主要的是看你怎么使用触发功能,初次使用示波器的人往往喜欢用AUTO,其实这个模式下的观察功能很受限制

Q:adc芯片,双口RAM价格不低吧,成本怎么考虑的
A:这两个价格都不高 ,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价格,我上次查了,两个加起来30多元吧

Q:这个stm32用的也是ads开发环境么??
A:real view和IAR比较常用,我们这次用前者

Q:AD为什么不用单片机的呢,减点成本啊
A:速度不行
Q:stm32的AD是12位1us的,呵呵,还可以用DMA缓冲

Q:不知道FIFO和DMA有什么区别
A:DMA是一种存取方式,FIFO是先进先出的RAM队列

Q:看PDF ads830确实是60M,改天也用一下试试 ,不过8bit有点低啊
A:不低了,屏幕320*240的,再高屏幕显示不了

Q:做这个数字示波器电源部分能不能用两个5V的电池代替电源部分呢?
A:有点难

Q:请教:怎么用示波器测量差分信号
A:就把示波器两头加在差分信号上

Q:我觉得USB的接口一定要留出来
A:这个留了,STM32本身自带USB接口

Q:tms320AIC23有了解这片子的吗
A:音频数据采集专用的AD

Q:用单片机实现  求随机波形的面积   有谁做过啊
A:瞬间值在时间上的积分就求出面积了吧,准确的说v在t上的积分 ,
Q:单片机能实现积分运算吗?
A:理论上能  但是算法我不知道,可以将时间量化,比如说1s 分为1000ms
Q:时间可以实现的啊,我用单片机上的计数器  就可以知道时间了,我想让大家指点一下算法的实现
A:比如采样频率1ms  则每采集一次 V*1ms  然后累计1000次就可以看作  1s内的积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Q:这样误差会不会太大
A:如果考虑到速度的话可以,将每ms采集的V累加到1s 统一计算,你可以将1ms 减小到200us,采样间隔约小 累计误差就会越小

Q:陀螺仪可以做什么呢?
A:简单来说可以计算 当前倾角,陀螺仪啊,就是返回角速度积分后可以得到角度,复杂的就可以计算姿态了,我在做 但是有累计误差 ,我用的是 stm32 作的

Q:按照CPU的速度,肯定不够持续采样的,用fifo缓冲,对吧
A:对
Q:那么如果在停止采样期间有波形的尖峰,实际上是看不到的,是吗
A:不对,看你使用什么触发方式,电平触发方式达到触发的条件会把这个波形来一个特写
Q:如果刚停止采样,此时fifo已经是满的,即使有触发信号,新的波形尖峰也是采不到的,是不是这样: 当达到触发条件,开始一组采样,到fifo满时停止
A:这个与FIFO的深度和FIFO的接口形式有关
Q:但因为cpu处理速度不够,此时采样需要停止一段时间,这段停止的时间长度可能比采样过程的时间还长,比如,采样1000个点,可能需要停下来处理,处理所花费的时间超过采
样2000个点的时间.
A:有些FIFO 的控制管脚比较简单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Q:这个本质上是要看cpu的处理速度和采样速度的比值,如果处理花费的时间过长(也就是CPU过慢),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会漏掉重要的信号
A:如果接口多的画可以使用触发电路来控制其采样,如果接口多的画可以使用触发电路来控制其采样存储
Q:即使这样,存储的深度毕竟有限,满了就要处理,处理这段时间仍旧是无法响应触发信号的,right?
A:我看了一下,无线电上使用的FIFO接口是比较简单,而且满了必须等读出后W信号才能有效,他在设计上也是使用的软件判定触发条件,一些FIFO存储器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在其采样频率以内的信号是可以被回放的
Q:也就是fifo内存储了10M字节,0.5秒,此时fifo已经满了,需要cpu来处理,假设了,为了说明方便,16K也是一样的,先按10M算吧,可是CPU处理10M字节0.5秒肯定不够,比如需要1秒,那么这1秒钟里如果有新的触发条件,怎么办?比如这1秒刚开始,就有了触发信号,这个不是漏掉了吗?我用10M这么大的,也是为了说明,增加存储深度也是没用的
A:我知道你说的意思,现在采样是在正常地存,没有达到触发的条件时采样率比较地,存储的FIFO的一段容量小的RAM里,一旦达到触发条件会提高采样率采到FIFO的另一段
Q:那如果触发条件持续产生呢?也就是说,你说的“一旦达到触发条件会提高采样率采到FIFO的另一段”,如果FIFO满了之后还有触发条件呢?我也很早想做个这东西,只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所以看到这个群,赶紧过来讨论一下
A:既然持续产生触发条件那就不要担心他会抓不到了,用AUTO就可以看了
Q:还是我说的,处理阶段的1秒钟内,你还是看不到啊,那段时间(至少那1秒刚开始的时候)fifo是满的,而CPU根本跟不上每秒20M字节的速度
A:示波器是干什么的?这不是看电视不能丢一段,他是去抓住你关心的那段波形,就是满足了触发条件,或者看你现在的波形情况(AUTO)
Q: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会有可能丢掉波形的重要部分,那要示波器干什么?随便看一点就行了?丢了也无所谓?
A:示波器那不是有很多触发方式吗?
Q:你也说满足触发条件的就是关心的那段波形,现在是只要fifo满了,无论是否满足触发条件,你总会丢掉一段波形
A:去保证你关心的波形不丢
Q:电压表因为反应速度问题可以丢掉(也就是平均掉某个峰值),示波器不可以

Q:fifo满了之后,立刻出现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丢,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A:安捷伦的示波器采样到几个G,如果是FPGA也不能保证把所以的数据都存下来,最主要的是使用者选择正确的触发
Q:不用保存,只要cpu处理速度更快就可以了,单核不行可以用多核
A:几个G采样?
Q:几个G的信号用的技术肯定不可能和几M一样,这不是我们的水平能做得到的,fpga做的处理器好像也超不过商品dsp的性能

Q:DIY,1个ARM就够用了吧?不用2个MCU了吧?
A:暂时用一个,后面增加触发方式的时候会考虑用两发个

Q:谁有labview软件啊??给我一个啊 现在哪个版本比较好啊
A:8.6

Q:搞智能仪表要用到matlab吗??
A:看你什么仪表,主要是用来仿真一些算法

Q:问个问题,精度1%的电阻一般多少钱啊?
A:精度对价格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主要是温漂
Q:我想买845,10,604,825,301欧姆和8.87k的各一个,
A:什么封装的?对温度系数有要求吗?功率多大?中发电子市场上卖0805 1%的电阻0.02-0.05元
A:以后你花30块钱买一包混装电阻包就可以了  ,常用的都有   ,反正以后也用得到

Q:请问有哪位用过AD7705么?
A:电能测量芯片吗?三相还单相?

Q:TDS510  仿真器和XDS仿真器有什么区别没
A:DSP5402开发板+TDS510 USB DSP仿真器  700元 而一个XDS510就650  都说可仿真调试TI公司TMS320C2000、TMS320C3000、TMS320C5000、TMS320C6000、C3X、C4X、C5X、C8X及
OMAP、TMS320DM642等全系列DSP芯片。
A:有区别啊,驱动不一样嘛

Q: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只有一根R/W线的DSP是如何接Nor的Flash的,看别人的方案里都有一个CPLD,不知道不用CPLD用反向器将R/W线一分为二接Flash的OE跟WE行不行。
A:只有一个设备共享总线的话,就可以直接接,否则需门电路区分。或者控制CS线也可
Q:就是WE为低控制CS线做为编程脉冲来编程吗,NOR的FLASH是有OE、CE跟WE的,而DSP只有R/W跟片选的PAGE信号,所以我把R/W线用一个反向器一分
为二接OE跟CE,但这样在时序上与FLASH的时序有点区别
A:时序具体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Q:时序我看过了,如果按控制CS来进行读写的话是能对上的,如果用OE、WE来控制读写脉冲的话就会对不上,
A:OE是控制释放总线,也就三太

Q:谁知道好点的程控衰减放大器吗?  推荐几个!
A:AD603

网友:
集思广益

不太懂的过来
看一下 了解不少呢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问题还蛮多的.........
看了一下  弄明白了一些问题

网友:
看了就手痒痒。有空自己整个试试,受益多多

网友:
好贴, 仔细看了,楼主要补充啊

网友:
受益颇多,有时间购个套件,学

网友:
不错,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哦,

网友:
看一下 了解不少呢,好帖子

网友:
认真的读了又读,希望自己做的时候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呀!问题讲得很清楚嘛!楼主辛苦了!

网友:
看了帖子增长不少见识,界面我们也是用LabVIEW

网友:
新手,学习刚好用到,谢谢分享哦

网友:
不错,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