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指令功能问题

楼主:
各位前辈:

设置B0,B1口为按键输入口,两个键有4种输入状态00,01,10,11,请问用什么指令来分别检测这4种状态?

多谢了!

网友:
怎么用指令实现同时检测这两个口的状态?

网友:
         你们好。我新手,我下面这样子做能行的吗?请各位路过的老师指导一下。

              MOVLW     0x03
               ANDWF     PORTB,F

               MOVLW     0x00
               XORWF     PORTB,W
               BTFSS     STATUS,Z
               GOTO      "00"处理
               MOVLW     0x01
               XORWF     PORTB,W
               BTFSS     STATUS,Z
               GOTO      "01"处理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很冷啊:L 怎么没有老师来指点一下新人的;P

我继续。。。不知道这样子行否?

MOVF       PORTB,W        ;把I/O的条件送入工作寄存器W

ANDLW   3                        ;用00000011B屏蔽掉高6位

ADDWF   2,1                      ;把输入值加到 PC上以决定转移项

GOTO    B00            ;B1B0 = 00

GOTO    B01            ;B1B0 = 01

GOTO    B10            ;B1B0 = 10

GOTO    B11            ;B1B0 = 1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进去试试或者拿仿真器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器?我啥都没有:(

有没有老师能推荐个便宜的实用的给新手玩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