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大侠设计过这种电压-频率转换电路

楼主:
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成正比,但是需要确保输出的波形(方波)占空比为一个固定的值。
拜谢!

网友:
有专门的V/F芯片,直接把电压转换成频率的。如: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654.pdf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652.pdf

用一块便宜的单片机芯片也能做,从ADC读入电压,改变PWM的输出频率。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想确认一下,用ad562的话,对不同的输入电压,它的输出波形(应该都是方波)占空比会不一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