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A转换的电路?

楼主:
读出倾角传感器的模拟电压输出值,把它转换为数字信号!各位高手给点参考的资料吧。A\D D\A这是第一次弄,很菜!!!谢谢啦!-_-#

网友:
首先保证问题的完整性:1.AD采集速度   2.AD采样精度  3.模拟端电压输入的范围  4.模拟电压输入是否需要整形滤波等处理。  搞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对AD电路进行选型和设计。

网友:
ADC0809 A/D转换器基本应用技术类别

ADC0809是带有8位A/D转换器、8路多路开关以及微处理机兼容的控制逻辑的CMOS组件。它是逐次逼近式A/D转换器,可以和单片机直接接口。 (1). ADC0809的内部逻辑结构
­
由上图可知,ADC0809由一个8路模拟开关、一个地址锁存与译码器、一个A/D转换器和一个三态输出锁存器组成。多路开关可选通8个模拟通道,允许8路模拟量分时输入,共用A/D转换器进行转换。三态输出锁器用于锁存A/D转换完的数字量,当OE端为高电平时,才可以从三态输出锁存器取走转换完的数据。 (2). 引脚结构 CHAR-indent-count: 2.0; mso-CHAR-indent-size: 10.5pt">IN0-IN7:8条模拟量输入通道
ADC0809对输入模拟量要求:信号单极性,电压范围是0-5V,若信号太小,必须进行放大;输入的模拟量在转换过程中应该保持不变,如若模拟量变化太快,则需在输入前增加采样保持电路。 地址输入和控制线:4条
ALE为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当ALE线为高电平时,地址锁存与译码器将A,B,C三条地址线的地址信号进行锁存,经译码后被选中的通道的模拟量进转换器进行转换。A,B和C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通IN0-IN7上的一路模拟量输入。通道选择表如下表所示。
C
B
A
选择的通道
IN0
IN1
IN2
IN3
IN4
IN5
IN6
IN7
数字量输出及控制线:11条
  ST为转换启动信号。当ST上跳沿时,所有内部寄存器清零;下跳沿时,开始进行A/D转换;在转换期间,ST应保持低电平。EOC为转换结束信号。当EOC为高电平时,表明转换结束;否则,表明正在进行A/D转换。OE为输出允许信号,用于控制三条输出锁存器向单片机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1,输出转换得到的数据;OE=0,输出数据线呈高阻状态。D7-D0为数字量输出线。
CLK为时钟输入信号线。因ADC0809的内部没有时钟电路,所需时钟信号必须由外界提供,通常使用频率为500KHZ,
VREF(+),VREF(-)为参考电压输入。 2. ADC0809应用说明 (1). ADC0809内部带有输出锁存器,可以与AT89S51单片机直接相连。 (2). 初始化时,使ST和OE信号全为低电平。 (3). 送要转换的哪一通道的地址到A,B,C端口上。 (4). 在ST端给出一个至少有100ns宽的正脉冲信号。 (5). 是否转换完毕,我们根据EOC信号来判断。 (6). 当EOC变为高电平时,这时给OE为高电平,转换的数据就输出给单片机了。 3. 实验任务 如下图所示,从ADC0809的通道IN3输入0-5V之间的模拟量,通过ADC0809转换成数字量在数码管上以十进制形成显示出来。ADC0809的VREF接+5V电压。 4. 电路原理图
图1.27.1 5.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P1端口的P1.0-P1.7用8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 B C D E F G H端口上,作为数码管的笔段驱动。 (2).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P2端口的P2.0-P2.7用8芯排线连接到“动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 S2 S3 S4 S5 S6 S7 S8端口上,作为数码管的位段选择。 (3). 把“单片机系统板”区域中的P0端口的P0.0-P0.7用8芯排线连接到“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D0D1D2D3D4D5D6D7端口上,A/D转换完毕的数据输入到单片机的P0端口 (4).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VREF端子用导线连接到“电源模块”区域中的VCC端子上; (5).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A2A1A0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4 P3.5 P3.6端子上; (6).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ST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0端子上; (7).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OE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1端子上; (8).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EOC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3.2端子上; (9).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CLK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分频模块”区域中的 /4 端子上; (10). 把“分频模块”区域中的CK IN端子用导线连接到“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 ALE 端子上; (11). 把“模数转换模块”区域中的IN3端子用导线连接到“三路可调压模块”区域中的 VR1 端子上; 6. 程序设计内容 (1). 进行A/D转换时,采用查询EOC的标志信号来检测A/D转换是否完毕,若完毕则把数据通过P0端口读入,经过数据处理之后在数码管上显示。 (2). 进行A/D转换之前,要启动转换的方法: ABC=110选择第三通道 ST=0,ST=1,ST=0产生启动转换的正脉冲信号
7. 汇编源程序
CH EQU 30H
DPCNT EQU 31H
DPBUF EQU 33H
GDATA EQU 32H
ST BIT P3.0
OE BIT P3.1
EOC BIT P3.2
­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T0X
ORG 30H
START: MOV CH,#0BCH
MOV DPCNT,#00H
MOV R1,#DPCNT
MOV R7,#5
MOV A,#10
MOV R0,#DPBUF
LOP: MOV @R0,A
INC R0
DJNZ R7,LOP
MOV @R0,#00H
INC R0
MOV @R0,#00H
INC R0
MOV @R0,#00H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4000)/256
MOV TL0,#(65536-4000) MOD 25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WT: CLR ST
SETB ST
CLR ST
WAIT: JNB EOC,WAIT
SETB OE
MOV GDATA,P0
CLR OE
MOV A,GDATA
MOV B,#100
DIV AB
MOV 33H,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34H,A
MOV 35H,B
SJMP WT
T0X: NOP
MOV TH0,#(65536-4000)/256
MOV TL0,#(65536-4000) MOD 256
MOV DPTR,#DPCD
MOV A,DPCNT
ADD A,#DPBUF
MOV R0,A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DPTR,#DPBT
MOV A,DPCNT
MOVC A,@A+DPTR
MOV P2,A
INC DPCNT
MOV A,DPCNT
CJNE A,#8,NEXT
MOV DPCNT,#00H
NEXT: RETI
DPCD: 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00H
DPBT: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END
­
8.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10,0,0,0};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unsigned CHAR CHANNEL=0xbc;//IN3
unsigned CHAR getdata;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TR0=1;
ET0=1;
EA=1;
­
P3=CHANNEL;
­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0;
OE=0;
dispbuf[2]=getdata/100;
getdata=getdata%10;
dispbuf[1]=getdata/10;
dispbuf[0]=getdata%10;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4000)/256;
TL0=(65536-4000)%256;
P1=dispcode[dispbuf[dispcount]];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ispcount++;
if(dispcount==8)
{
dispcount=0;
}
}

网友:
ADC0809在实际电路中的应用

若给出个模拟电压,如1.5伏特,那么他转换得到的数字量是多少
ADC0809的基准电压为5V,意思是你输入的电压应该在0~5V之间,
因为ADC0809是八位的,所以它能把5V电压分成255份,所以一份就是
5除以255约为0.02V.
当电压为1.5V时数字量为1.5/0.02=75 变成16进制为0x4b.

网友:
adc0809应用电路资料

adc0809应用电路资料

1、模拟信号输入IN0~IN7: IN0-IN7 为八路模拟电压输入线,加在模拟开关上,工作时采用时分割的方式,轮流进行A/D 转换。
2、地址输入和控制线 :地址输入和控制线共4 条,其中ADDA、ADDB 和ADDC 为地址输入线,用于选择IN0-IN7 上哪一路模拟电压送给比较器进行A/D 转换。ALE 为地址锁存允许输入线,高电平有效。当ALE 线为高电平时,ADDA、ADDB和ADDC 三条地址线上地址信号得以锁存,经译码器控制八路模拟开关通路工作。
3、数字量输出及控制线(11 条):START 为“启动脉冲”输入线,上升沿清零,下降
沿启动ADC0809 工作。EOC 为转换结束输出线,该线高电平表示AD 转换已结束,数字
量已锁入“三态输出锁存器”。D0-D7 为数字量输出线,D7 为最高位。ENABLE 为“输出允许”线,高电平时能使D0-D7 引脚上输出转换后的数字量。
4、电源线及其他(5 条):CLOCK 为时钟输入线,用于为ADC0809 提供逐次比较所需,一般为640kHz 时钟脉冲。Vcc 为+5V 电源输入线,GND 为地线。+VREF 和-VREF 为参考电压输入线,用于给电阻网络供给标准电压。+VREF 常和VDD 相连,-VREF 常接地。
ADC0809 芯片性能特点: 是一个逐次逼近型的A/D 转换器,外部供给基准电压;单通道转
换时间116us;分辨率为8 位,带有三态输出锁存器,转换结束时,可由CPU 打开三态门,
读出8 位的转换结果;有8 个模拟量的输入端,可引入8 路待转换的模拟量。
ADC0809 的数据输出结构是内部有可控的三态缓冲器,所以它的数字量输出信号线
可以与系统的数据总线直接相连。内部的三态缓冲器由OE 控制,当OE 为高电平时,三态
缓冲器打开,将转换结果送出;当OE 为低电平时,三态缓冲器处于阻断状态,内部数据对
外部的数据总线没有影响。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转换结束,要读取转换结果,则只要在OE 引脚上加一个正脉冲,ADC0809 就会将转换结果送到数据总线上。在本系统中
ADC0809 在电路中的连接如下图所示,在模拟量之前加入滤波电路是为了使采集数据更
加准确,对于模拟输入通道,还需要采用一些消除干扰的措施,这点将在下一小节提到。

网友:
传感器传送回来的就是一个数字信号啦!!还有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