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比单片机有哪些飞跃?

楼主:
我了解单片机,也做过点东西,
但是我毕设想提高一个档次,请问ARM比单片机有哪些有哪些飞跃,DSP与ARM是不是都挺好的啊?

您听说过的ARM做毕设都是做什么的呢?

谢谢指教

网友:
我觉得选用什么主控还是看你的设计要求啦

如果单片机可以胜任的工作就用不着arm了,不过单片机也在不断发展,很多的单片机的功能也很强大的,不要小看单片机的功能

我觉得arm的资源更加丰富,比方说I/O端口上;另外在ARM的优势应该在操作系统上,比方μC/OS-II,μCLinux,Windows CE等。一般使用arm会移植操作系统实现比较复杂的功能

DSP主要用于数据处理吧,它具有快速计算的特点,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算法;它也有很多不同的平台,如dsp2000主要用于控制,dsp5000主要用于消费类数字市场设计,dsp6000主要用于高端应用领域

每种芯片都会有一定的最佳应用领域。所以我还是觉得选用什么主控,主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啦,选用合适的就可以了

网友:
ARM是32位嵌入式处理器体系结构的一种,因为容易做到功耗低,集成度高,许多入门级32位处理器选用ARM体系结构。
学会ARM的本质,是学会用32bit的眼光和思想,来看嵌入式系统的世界。

网友:
不得不说,ARM的IO端口等资源丰富,是一个伪命题。
这个伪命题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ARM是32位处理器,可以提供32bit寻址,对于消费电子类来说,几乎等于“无穷大”的寻址空间。
这样,集成一些片内资源自然是不在话下。而诸如MCS-51这样的体系结构,只能提供16bit的寻址能力,因此只能胜任简单的控制操作。
对于GPIO端口这种简单的资源,MCS51和ARM的扩展能力,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如果进行网络数据包处理这种I/O密集型的操作,32bit处理器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ARM9以后甚至提供了MMU,这样可以引入虚拟内存,进一步增加存储扩展能力。实际上,目前嵌入式系统皇冠上的明珠,一是高端通信设备,二是刀片服务器,这些都和当前火热的云计算概念相关。在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霸主不是ARM、x86和Alpha,而是MIPS和PPC。因为,有厂商推出了multi-core和multi-thread的处理器,并发计算大大提升了计算能力。MIPS IV以后开始支持64-bit寻址,我们知道,物理上是难以造出这么大的内存的。因此,64-bit的地址空间的确“够用”了。
目前ARM还没有出现multi-core/multi-thread/multi-issue处理器。相信以后相关厂商会在这方面做一定的尝试。到那时,嵌入式系统皇冠上的这颗明珠,究竟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网友:
占用沙发
这里有一个ARM9的片子的一些特性,看看就知道飞跃到那里去了
i.MX27 是飞思卡尔推出的基于ARM926核心IP的多媒体微处理器,是i.MX21的升级版。作为嵌入式系统的优秀芯片i.MX27已经被广泛应用在视频监控,IP Camera,智能公交系统,可视电话,可视门禁对讲,网络广告机等行业和方向。辰汉电子发布了i.MX27 MDK1的嵌入式开发板!
i.MX27 核心特色如下:(400Mhz主频,DDR SDSAM 128Mb,NAND Flash 256Mb)
1、  特有的视频CODEC能力
内置H.264硬件编解码(全双工),不占CPU资源。
以及MPEG-4硬件编解码(全双工)
支持的分辨率:
D1(720*480@30fps、720*576@25fps)
VGA(640*480@30fps)
2、  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
i.MX27集成了一个增强型低功耗的多媒体硬件加速器(eMMA),可以处理视频的前预处理和后处理以及类似去环状块(dering)、色彩空间转换、放大和图像的平行缩放等。
3、  最优化的网络传输控制
FEC----Fast Ethernet Controller(快速以太网控制)
芯片内置MAC层,支持10/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外挂高速以太网PHy(LAN8700)。
i.MX27 MDK1 是客户做视频传输领域系统开发板选型的最佳选择,芯片内置H.264硬件编解码和eMMA保证了视频快速流畅的录制和播放;FEC(快速以太网)则保证了传输处理的畅快无阻。这些都是ARM9级别其他芯片所处理不了的。
4、  强大的电源管理系统,
i.MX27采用Freescale的Smart Speed增强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周期/指令(eCPI),为低功耗/性能比的移动娱乐解决方案建立新的基准。eCPI越低,应用对CPU和电池的要求也就越低。这就使消费者能够连续数小时地享受流式视频和互动3D游戏等移动多媒体娱乐,而无需备用电源,也无须为功耗担忧。
工作温度在-20℃-80℃之间,是同类芯片所达不到的高度。
5、 丰富的外设接口
i.MX27 还支持非常多的外设接口(欧美系芯片的优点),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可以实现许多功能的扩展应用:【以i.MX27 MDK1(Morninghan)开发板为例介绍】
UART接口:多个UART接口,其中UART1接口外挂RS232。
Wi-Fi & BlueTooth接口:可直接使用Wi-Fi & BlueTooth模板在主板上,也可外挂用于测试性能。
GPS接口:可直接使用GPS模块于主板上,也可外接不同厂家的GPS子卡以评估其性能。
USB接口:480Mbps高速USB接口,包括1个USB OTG和2个USB Host
TV  in(TV decode):CVBS TV信号输入接口。通用TV解码芯片直接输入CPU。
TV  out (TV encode):CVBS TV信号输出接口。低成本TV编码芯片直接将电视信号传入电视。可插接CCD摄像头。
其他接口:Hitachi 1.8”微硬盘标准接口(ATA)、SD/MMC卡接口、200万像素CMOS Sensor接口。
   i.MX27系统框图:
i.MX27 MDK1 开发板实例:

网友:
谢谢各位版主的回答,我认真看了,第二位版主说的“嵌入式”跟我以前理解的嵌入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和概念,我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