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业务故障定位指导书

楼主:
常见故障现象及原因... 5

1.1
故障查询定位流程表.. 5

1.1.1
ATM业务完全中断的处理步骤.. 9

1.1.2
ATM业务数据产生丢包的处理步骤.. 10

1.2
实用的查询、定位方法.. 11

1.3
相关的小知识.. 13

1.4
AL1单板故障数据查询.. 16

1.4.1
查询是否有异常告警.. 16

1.4.2
确认主机的所有连接是否存在.. 16

1.4.3
确认VPG保护属性组状态是否正常(无保护时不需此步骤).. 17

1.4.4
查询单板连接是否存在.. 17

1.4.5
查询单板连接在硬件中是否存在.. 17

1.4.6
查询单板上的APC芯片实际建立连接计数 countlink. 18

1.4.7
查询ATM处理芯片APC的状态.. 18

1.4.8
查询端口ATM性能数据,确定该端口是否收发信元计数.. 19

1.4.9
读取故障连接的信元计数,判断业务的状态.. 21

1.4.10
在无ATM仪表(如:AX4000)的情况下,可使用插入信元功能协助定位.. 21

1.5
对于AIU板补充查询.. 22

1.5.1
流量参数检查.. 22

1.5.2
单板实际生成数据和逻辑层数据的一致性。.. 22

1.5.3
多次查询单板收发信元数,应该增加.. 22

1.5.4
单板APC工作状态正常.. 22

背景知识... 23

2.1
ATM业务类型及特点.. 23

2.2
ATM业务参数.. 23

2.3
ATM业务流.. 24

2.4
VP-Ring保护.. 25

2.4.1
保护倒换触发条件.. 26

2.5
ATM业务配置基本原则.. 26

2.5.1
容量设置.. 26

2.5.2
VPI/VCI值设置.. 26

2.5.3
连接数量限制.. 26

2.5.4
QoS参数设置.. 27

网友:
:Q 好家伙!!!这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