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电子比赛信号类的请进,大家共同讨论讨论,呵呵!

楼主:
    大家可能都在忙于模拟比赛和集训,在模拟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有一些收获和一些未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这里分享自己的收获,提出自己的问题,让大家共同解决。

最近我练习了一下07年的H题,在制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知识,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我把这次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当我看到信号发生器的这个题目时,我脑子里是空白的,不知从何下手,所以我只能根据前辈的经验来往下走了。
  第一步:定各模块的方案
   1:波行产生
1)采用高性能DDS专用芯片的解决方案
    (2)采用分立IC电路系统实现,一般有CPU,RAM,ROM,D/A,CPLD,模拟滤波器等组成
    (3CPLD,FPGA实现
    方案一实现三种基本波形较容易,频率的精度和稳定度都相当不错,但是dds专用芯片的输出波形较单调,如果用于调制的话,较复杂。
    方案二有点难度,他的所有电路几乎是自己搭的,我是搞不定,对模电数电要求有点高,而且频率的步进值不好改变,频率的精确度和稳定度都不太好。
    方案三用fpga实现三种基本波形的输出很容易,而且使用灵活,外围电路简单,易于扩展和更新。频率的稳定度较高,fpga还可以实现产生任意的波形。
最终决定使用方案三

   2:按键和显示模块用的是触摸屏
        使用触摸屏可以减少硬件电路,人机交互界面更人性化。
   3:幅度调节用的是倒T型电阻网络
        这点路是前辈给的,大家都学过这个电路,我就不多说了

第二步:三大基本模块几乎搞定了,下面就该软件了。
我从基本功能做起的
    1:首先我写了累加器模块,通信模块,数据选择器模块,定制了rompll
    2:以上基本模块搞定后,我就可以产生三种基本波形,为了验证我的程序是否管用,我让单片机给我发一固定的32bit的数,我来接受他并输出相应的波形。(这主要调试的是通信模块和累加器模块)
    3:三种基本波形搞定后,就开始调频率了,通过按键控制频率的步进值和输出频率,这时频率可能会有一点偏差,暂时先不管他,最后再改。
    4:调幅度,通过倒T型电阻网络来选择信号输入量,即最终波形的幅度,调幅度只要硬件电路做好,程序是没一点问题的。
    5:差不多基本功能都实现了,现在开始提高频率的精度和幅度的精度,同时还要测信号发生器的负载能力。频率误差主要是频率状态字和相位状态字的舍入误差,还有通信时的传输错误的状态字,这主要是软件写的问题,主要是改程序。这次练习我们频率精度和幅度的精度都不是太好没达到标准,当负载为50欧姆时频率峰峰值降了1~~2V
    6:最后加上了基本的二进制askfskpsk,模拟调制AMFM还没实现,正在努力中

第三步总结
这次练习的收获
    1:这次练习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用fpga做一件作品,通过这次练习我联系了加法器,乘法器数据选择器,串转并,并转串等基本模块,定制了rompll等模块。
    2:单片机与fpga的通信方式,串口,spi,仿串口,仿spi等方式。
    3:学习了通信的基本知识。Askfskpsk等数字调制和AMFM 频率调制。
    4:大致搞懂了dds的原理
    5:当整个系统出问题时,首先要从自身检查起,不要动不动就说,对方的这不好那不好。当问题确定下来时,不要催促他,而要鼓励他,其实他心里比你急,你越催他反而越坏事,总之一句话体谅自己的队友。
这次练习遇到的问题
    1quartus ii的仿真问题,当程序出问题时,你没有一个好的仿真工具,是一件很头疼的事,哪位高手有好的仿真方法和仿真软件的话,与大家分享一下!!
    2:单片机与fpga的通信问题虽然这次用仿串口的方式实现了通信,但是这种通信方式很死板,而且对单片机也有一定得要求。大家谁有好的通信方式,可以说一下你的通信思路,与大家分享分享!!
    3:频率的稳定度问题,这次频率的稳定度实现的还行,但是没满足题目的要求10-3,这应该是程序的事,大家可以说说怎样降低频率的误差
    4:幅度调节的问题,幅度也存在不精确的问题,这主要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大家给我点建议,看那种电路用来调节幅度较合适。
    5:信号发生器的负载能力,当接上50欧姆的电阻时,输出波形的峰峰值下降了1~~2V,随着频率的增加幅值也有所下降。(暂时不知道是啥问题,希望大家能给一点建议)
    6:模拟调制AMFM还没实现,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把模拟调制也搞定了,呵呵
    7:信号发生器里的D/A如何选择,大家可以通过该题讨论讨论我们该如何选择A/DD/A

网友:
下面给一些基本知识和图吧。
DDS原理

工作过程为:
1,  将存于数表中的数字波形,经数模转换器D/A,形成模拟量波形.
2,  两种方法可以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
       (1),改变查表寻址的时钟CLOCK的频率, 可以改变输出波形的频率.

(2), 改变寻址的步长来改变输出信号的频率.DDS即采用此法.

       步长即为对数字波形查表的相位增量.由累加器对相位增量进行累加,
             累加器的值作为查表地址.
3, D/A输出的阶梯形波形,经低通(带通)滤波,成为质量符合需要的模拟波形.
累加器工作原理
设相位累加器的位宽为2N, Sin表的大小为2p,累加器的高P位用于寻址Sin.
时钟Clock的频率为fc, 若累加器按步进为1地累加直至溢出一遍的频率为

若以M点为步长,产生的信号频率为

M称为频率控制字

网友:
误差来源

DDS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输出频带范围有限

由于DDS内部DAC和波形存储器(ROM)的工作速度限制,使得DDS输出的最高频有限。目前市场上采用CMOSTTLECL工艺制作的DDS工习片,工作频率一般在几十MHz400MHz左右。采用GaAs工艺的DDS芯片工作频率可达2GHz左右。
2)输出杂散大

由于DDS采用全数字结构,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杂散。其来源主要有三个:相位累加器相位舍位误差造成的杂散;幅度量化误差(由存储器有限字长引起)造成的杂散和DAC非理想特性造成的杂散。
DDS专用芯片(AD公司的产品)

上一个整体的模块图吧

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下面还有几个题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思路。
05A题 正弦信号发生器

07A题 音频信号分析仪

07C题 数字示波器

今年的题目可能是信号发生器,音频信号分析仪,数字示波器(网上消息加上我们的猜测,嘿嘿)
信号发生器可能会加上一些基本的调制,网上评论今年的题很可能是本科组的题经过修改后,让专科做,专科组的可以练练本科组的。
也没啥说的了,大家如果有人做信号类的题目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说出自己的问题,让我们共同解决,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sea_eeworld的指点,我会努力的

网友:
1:仿真方面的,我是按着这种方法来的,但是搜有模块放在一块后,有时也需要看信号的变化,这是就头疼了。signalprobe和signaltapii用的不太好,能不能说说着两个工具的用法
2:通信方式要的就是省端口,因为单片机端口较少,我们必须一个一个端口算着用。
3: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液晶显示,液晶是主流,呵呵

网友:
以上题目中有一些参数,大家有知道的可以说说,有些参数我看不懂啊
这是串口源代码,自己在网上找的,我是参考simple_uart写的

这有一些dds的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6627-1-1.html

基于FPGA 的新的DDS+PLL

网友:
今年做示波器的可能性较大,有同伴做没?
若有人做得话,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呵呵
我想做呢,但没思路,望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莫恩大哥是否可以上些基本资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modelsim暂时还不会用:L

网友:
音频信号分析仪和频谱仪可能都要用到fft和dft,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呵呵

论坛中的一些fft的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864-1-3.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393-1-7.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938-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69982
2007年A题 音频信号分析仪_全国大学生竞赛山东赛区组委会.mht
http://www.jpkc.sdu.edu.cn/sddxs/html/dianzishejiyouxiuzuopin/2009/0402/146.html
2007年C题 数字存储示波器http://www.jpkc.sdu.edu.cn/sddxs/html/dianzishejiyouxiuzuopin/2009/0402/144.html
2007年H题 信号发生器http://www.jpkc.sdu.edu.cn/sddxs/html/dianzishejiyouxiuzuopin/2009/0401/139.html

有空共同交流啊

网友:
FFT源代码(verilog和vhdl)
呵呵,在网上下的,我看不懂,那位仁兄看懂了,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假设你的累加器是32位的你的DA是八位的,你取累加器的高八位作为rom地址的话,你的M值最大应该是24位的,如果超出24位的话,rom、地址跳着网上加,肯定波形有失真,具体你要看他明显不明显了,m制定了,累加器定了,根据输出频率的计算公式算一下,求出的fc就是应该就和da的速度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首先你的有一个fpga的最小系统板,然后确定你所用的DA,确定你所用调幅度的电路和芯片,把这几块搞好后,你就着手写程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这一点有点说不过去吧,由于一些原因程序是不会给的,资料我尽量吧,其实我没看多少资料,就是两个ppt,就是这篇文章开始的截图是要好好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总的框图在文章开头就有,现在在上一个更详细的

网友:
由于图片较大,我分开上传了,最后给一个整体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到了其他主控,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熟练程度,来选择那一款mcu控制你的fpga处理信号。没有pll也可以的,就是你的整体时钟(fc)降了一些,可能输出频率不会太高的,反正比赛要求可能是不会超过2M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多谢多谢,gina做过音频信号分析仪没?能不能上一些资料,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G:

版主应该问是芯币少,还是人民币少,呵呵

网友:
http://shop67355099.taobao.com/
承接项目,有意者联系921211557

网友:
现在在做数字存储式示波器,大家给提几个意见?有关芯片选用方面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天道酬勤大哥,在四楼有07年c题的要求,麻烦看一下,给一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呵呵,速度一上去,啥都不好做,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些前级放大,ad采样,触发电路的问题
你们用的是啥比较器?ad速度多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样保持电路现在还不太清楚是干啥用的:( ,正在努力学习中,我们用320*240液晶显示,呵呵用fpga做示波器,好像用的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呵呵反正一句话,他省了高速ram,而且控制AD比较方便

网友: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J:

信号类题目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动吧,就是一些频谱仪,音频信号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去年专科组的积分式电压表做的不好,今年会不会让本科做
??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们联系啥题目没啊?

网友:
大家别光顶啊,都提点问题和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L:

呵呵,这就不好说了,我们也在迷茫中

网友:
呵呵,只能说是共同学习了
1:因为我们的通信模式是仿串口的,单片机把计算出的32位数据经过串转并后发送,每一位的长度是固定的(160us),我采样他的数据是一位数据fpga通信模块的走16个时钟(为了保证我在一位数据的中间采样减小干扰),即周期(10us)频率100k(即50m经过500分频得到)
2:通信模块是与单片机连着的,就是串转并啊(移位寄存器),他总共发送32位数,一个起始位和一个结束位但我检测到起始位时,我开始接受每一位数,直到接收到结束位后,相应标志位动作,输出接收到的数据
3:distributor模块其实该模块只是吧数据分流了,究竟是输出作为频率控制字,还是作为ask等调制的基波
4:那个sel是控制data_in究竟输出到data_freq(频率控制字)还是data_num(数字调制基波)
5:频率控制字其实是只取单片机发送的32位数据的高八位的不是全部,

我的上面有些资料你可以看看,我看的就是他们,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时钟可一接到单片机上的,只要频率准确就行,zhuanhuan模块是累加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们没有加滤波直接就是运算放大电路,可以加滤波,加上滤波后频率可以提得高一些,有人家滤波后正弦波可以做到几十m不失真,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M:

这个还真不清楚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N:

你们用的是不是锁相环式频率合成啊?利用锁相环将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率锁定在所需的频率上,如果是这中方案的话,我没用过,看看群里有高手没?

网友:
呵呵,遇到问题了,请大家帮个忙。
正弦信号发生器加上50欧的负载后,产生失真,波形如下,大家看看

以上是1M时的波形,产生如上失真,现在弄不清楚究竟是运放的问题,还是滤波电路的问题,滤波电路暂时没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是那里的问题,若是滤波电路的问题,希望能给出该加何种滤波电路,谢谢了!!!加上负载后,从1k到1m都会失真,在10m时产生的波形如下,好像没有前面的失真严重,不加负载时1k到10m波形没有明显失真

这两幅是10m时的波形

网友:
呵呵,还有就是信号发生器的带负载能力如何提高,谁有负载能力较强的运放的话推荐两个,或者推荐个电路,呵呵

网友:
1:从dac0832到第一级运放,我们的电路一样的,第二级有点差别的,你的数模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你的运放的事了
2:op07是低噪声的运放,适合放大小信号,你可以看看你的运放是否进入非线性去,运放在线性区内可以放大,当就吐非线性区后,他就会输出电源电压了
3:op07最好用正负电源供电,5v供电会有失真的
呵呵,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呵呵,希望对你有用,解决了给我说一声啊!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掉,可以看一下11楼的回帖,有空共同讨论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P:

呵呵,可以的,这个频率不算高,能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N: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过不知道为啥,我是先把mif文件建好,让定制的rom去调用相应的mif文件,发现mif出错后,我再看mif文件时发现里面的数变了,我再把正弦表填写一次,直接全编译就行了,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P:

核心板是买的,da电路和调幅电路就得自己做了,呵呵,查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N:

8.0的bug,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Q:

请教一个问题,任意波形发生器,真的是能产生任意波行吗??怎么实现啊??
哥们,你的电路图都收费了,为何那么不清晰呢,还是上个清晰的吧,要物有所值啊

网友:
可以请教114楼,他们在仪器仪表类里,还是很强的,呵呵,滤波问题我也头疼呢,那位给点建议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R:

嘿嘿,你也来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r-2r电阻网络和模拟开关组合,1hz的步进没做过,不知你是咋想的,分享一下经验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S:

信号发生器做得咋样了,呵呵

网友:
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器和采样保持的芯片,做示波器用得

网友:
回复 网友T:

我也很迷茫的,我们准备了个fpga 的班子,单片机最小系统,滤波模块,da模块(高速),调幅模块,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大家有的话也给andy09说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可能的装dsp builder,然后用fda tool进行设计,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参数的自己确定好了,而且他生成的滤波模块不可调,固定的

网友:
还是老问题,大家知道的话尽量分享一下经验啊
1:信号发生器的负载能力,如何提高啊????
2: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波形随着频率的增加幅度减小,怎么解决啊         ???
3:方波和锯齿波的过冲现象,就是方波在上升沿时,总是产生正弦震荡的波形,如何解决啊????
4:信号发生器接上负载后,波形在频率较低时失真,在10m时失真较小,为啥啊????
这些问题太棘手了,希望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吧,尽量给一个可行的思路或者方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U:

ad8058或者ad8056

网友:
回复 网友V:

同问,高手指点一二。你们前级放大用的是啥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V:

我们用的是ad603和ad8058,效果不太好,主要是频率一高我们的波形就失真的很厉害,刚开始做,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W:

我们是arm+fpga的,差不到哪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X:

我喜欢用分频小程序,呵呵

网友:
有没有人用ad8564这个比较器啊?他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如何处理?他是直接连出一个比较器的电路还是有其他特殊的电路呢?

网友:
小数倍分频我用的是pll,网上有小数倍分频的程序,不过我没看过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Y:

同感啊,我们的示波器都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X:

你rom表中的数据决定的占空比吧,比如我用的是rom中一半ff一半oo他出来的就是50%的方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Z:

有ip核,也可以自己写的,不过都很麻烦,

网友:
大家最近都在准备啥呢??,我们郁闷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ad811或者ad8056,不过他的频宽好像不太行,波形在一m时就有失真了(8056)

网友:
hehe,上面详细的框图已经有了,大家可以看看,我如果吧所有的程序贴出来,我决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呵呵

网友:
以不变应万变,准备一些基本的模块吧,学校没有实力搞到题,就不要猜了,浪费时间,还是来点实际的吧

网友:
比赛结束了,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遗憾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A:

比赛最后除了一点小问题,很无奈

网友:
回复 网友AA:

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