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下驱动步进电机软硬件类型和方法-大赛必备知识

楼主:
步进电机在控制类系统中使用非常广泛,我设计过步进电机在工业系统中的应用有三次,一次是关于线切割铣床上工件移动的设计,一次是关于超声波小径管无损探伤驱动小径管旋转和探头水平移动的设计,还有一次是关于塑料套管剪切机的套管移动和剪刀剪切。非常巧合的是,咋每次都要用到两个呢?我想,关于电子设计竞赛,步进电机也应该有所应用。如2005年的悬挂控制系统和2003年的吊水自动控制系统。 请大家来谈谈关于步进电机设计和应用,还有哪些方面。

网友:
步进电机用在小车中也是有的吧,我见过一些的嘛 步进电机一般适用在低速场合!电机自身功率也不大! 比如循迹中驱动步进电机实现小车前轮转向,以及后轮直流电机转动,并通过PWM实现其速度的调节,光电传感器反馈的地面信号,实现小车精确位移控制和寻迹跟踪避障。

网友:
板凳层:比如循迹中驱动步进电机实现小车前轮转向 这个主意非常好,直流电机控制前轮转向要么极左要么极右,很容易出格。

网友A:
步进电机是要慢慢退出电子设计竞赛的吧,可能会用直流电机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是要慢慢退出电子设计竞赛的吧,可能会用直流电机替代~~~

直流电机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取代步进电机的。那不是一个档次的东东,就像8位单片机没法和32位的ARM比一样。

步进电机退出电子竞赛的说法未见报导。

网友:
步进电机控制器
现代步进电机生产企业在生产步进电机销售的同时,还提供步进电机控制器一同销售,我用过的步进电机是江苏金坛四海电机厂的,任何一款步进电机都配套有相应型号的控制器,这样,对于用户来说,控制电路不必要产生复杂的驱动步进电机的相应相序,只要提供两个控制信号:一是正转\倒转的控制信号,二是控制转动的脉冲信号,即可有效控制步进电机按照我们的要求运转了。
含有步进电机控制器的步进电机在购买时主要要考虑的参数为力矩和单步转角。

网友:
想自己做个驱动器

网友:
自己做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今天先简单介绍步进电机控制原理
步进电机控制原理(转来的,非原创)
步进电机是数字控制电机,它将脉冲信号转变成角位移,即给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角度,因此非常适合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可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简称VR)、永磁式步进电机(简称PM)和混合式步进电机(简称HB)。
步进电机区别于其他控制电机的最大特点是,它是通过输入脉冲信号来进行控制的,即电机的总转动角度由输入脉冲数决定,而电机的转速由脉冲信号频率决定。
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根据控制信号工作,控制信号由单片机产生。其基本原理作用如下:
(1)控制换相顺序
通电换相这一过程称为脉冲分配。例如:三相步进电机的三拍工作方式,其各相通电顺序为A-B-C-D,通电控制脉冲必须严格按照这一顺序分别控制A,B,C,D相的通断。
(2)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
如果给定工作方式正序换相通电,步进电机正转,如果按反序通电换相,则电机就反转。
(3)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
如果给步进电机发一个控制脉冲,它就转一步,再发一个脉冲,它会再转一步。两个脉冲的间隔越短,步进电机就转得越快。调整单片机发出的脉冲频率,就可以对步进电机进行调速。

网友B:
驱动步进电机一般都用专用的集成芯片来做  线路简单  编程方便   一般常用的有TA8435H和L298   前者能实现细分最多能达到1/8细分  便于精确控制  但是一般只针对于两相电机  后者可驱动直流也可驱动步进  对步进而言 可两相可四相   有关8435的资料见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步进电机一般都用专用的集成芯片来做  线路简单  编程方便   一般常用的有TA8435H和L298   前者能实现细分最多能达到1/8细分  便于精确控制  但是一般只针对于两相电机  后者可驱动直流也可驱动步进  对步进而言 ...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帮忙盖楼!:P

网友C:
控制步进电机走直线的方法

如图,设工件在A0(0,0)处,要控制工件移动到A1(20,13)处。

由于A0:A1这条直线上的每一点均满足 yi=13 * xi / 20 ,并由于终点的xi>yi,所以首先让工件

向右进一步;此时x=1,y=0,用x=1当作xi带入yi=13 * 1 / 20,得y
向上进一步;此时x=1,y=1,用x=1当作xi带入yi=13 * 1 / 20,得y>yi,此说明工件在直线上方,所以要

向右进一步。

即:每次步进一步后,都要判断工件当前坐标位置的y值,只要与直线上的yi相比是大还是小,就可判断出工件在

直线的上方还是在直线的下方,如果在下方,则y步进一步;如果在上方,则x步进一步。

网友:
牛!~谢谢楼主提供!~大爱耶!~

网友D:
我的看法是,尽量能不用步进电机,尽量不用,虽然是精确,但是关键不够力,够力的个头大,又不适合安装,国赛那道悬挂的还好,如果是悬臂的,那就难以装在悬臂上了,小车的也是...好的步进电机的价格其实也不菲...我觉得步进电机适用于功率要求小,固定安装位置的场合,国赛谨慎用为好...个人意见,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看法是,尽量能不用步进电机,尽量不用,虽然是精确,但是关键不够力,够力的个头大,又不适合安装,国赛那道悬挂的还好,如果是悬臂的,那就难以装在悬臂上了,小车的也是...好的步进电机的价格其实也不菲...我觉得步进电 ...

那也只是尽量尔,非用不可的场合不还得用嘛!小车可以用直流电机前轮双轮驱动解决转弯方向不过头,但05年悬挂和03年点滴吊水直流电机压根就解决不了,不用怎么办?

工业现场也是这样,线切割铣床工件要精确到1um,甚至0.1um,不用步进电机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步进电机走直线的方法

如图,设工件在A0(0,0)处,要控制工件移动到A1(20,13)处。

由于A0:A1这条直线上的每一点均满足 yi=13 * xi / 20 ,并由于终点的xi>yi,所以首先让工件

向右进一步; ...

接着被引用贴:

如果y=yi,则正好在直线上,那就看终点坐标的xi和yi哪个大,原则上向上向右都行,但为了减小锯齿,最好向大的方向跑。这也是被引用贴为什么一开始判断xi、yi大小并向右进一步的原因。

网友:
步进电机如何走园

前面介绍步进电机走直线的方法,那走圆该如何进行呢?要想走圆,当然要用到圆的方程。
这里就以第一象限逆时针为例来介绍走圆的方法,另外三个象限网友们可自行分析。

由图可见,该圆的半径 r=10,圆上任一点的坐标均满足圆的方程 ,此时 =10*10=100;当从起点(10,0)处
向上走一步,x=10,y=1,则 =10*10+1*1=101,比 =100大,说明在圆外,需

向左走一步;x=9,y=1,则x2+y2=9*9+1*1=82,比r2=100小,说明在圆内,需
向上走一步;x=9,y=2,则x2+y2=9*9+2*2=85,比r2=100小,说明在圆内,还需
向上走一步;。。。。。。

总之,每走一步更新x,y的值,重新计算x2 + y2,并与 r2【注:x2、y2、r2分别代表x的平方、y的平方和r的平方】比较大小以决定工件在圆内还是在圆外,如果在圆外,则向左走,如果在圆内,则向上走;直到1/4圆走完,到另一个象限时网友自己可以作总结。

与走直线时工件在线上类似的,如果工件正好落在圆上,此时也要看x,y的大小,以决定向左还是向上,从有利于所产生的锯齿量最小的角度着眼来考虑便可,这不难分析出结论。

网友:
转一个有关步进电机方面的好贴,关于插补与联动,来自于
http://bbs.cechina.cn/ShowTopic.aspx?id=33821
决定质点空间位置需要三个坐标,决定刚体空间位置需要六个坐标。
  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可以控制的坐标的个数称做该运动控制系统的轴数。
  一个运动控制系统可以同时控制运动的坐标的个数称做该运动控制系统可联动的轴数。
  联动各轴的运动轨迹可能具有一定的函数关系,例如直线,园弧,抛物线,正弦曲线。
  直接计算得出运动轨迹的坐标值往往要用到乘除法,高次方,无理函数,超越函数,会占用很多的CPU时间。
  为了实时快速控制运动轨迹,往往预先对运动轨迹进行直线和圆弧拟合,拟合后的运动轨迹仅由直线段和圆弧段所组成,而计算运动轨迹时,每一点的运动轨迹跟据前一个坐标点的数据通过插补运算得到,这样就把计算简化为增量减量移位和加减法。
  实现多轴联动的直线插补并不困难,圆弧插补一般为两轴联动。
  实现插补运算可以有多种算法,例如 "DDA 算法","逐点比较法","正负法","最小偏差法(Bresenham 算法)"等,其中最小偏差法具有最小的偏差和较快的运行速度。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插补算法也得到发展,现在又产生“二次插补算法”;“二次插补算法”由粗插补和精插补两步完成,粗插补在每一个周期里输出拟合的直线段,精插补完成最终的直线插补算法。

步进电机的相数与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
步进电机各相轮流接入整步电流后所产生的步距角叫做该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
  F 相步进电机有 F 个绕组,这 F 个绕组要均匀地镶嵌在定子上,因此定子的磁极数必定是 F 的整数倍,因此,转子转一圈的步数应该是 F 的整数倍;
  也就是说:3 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3 的整数倍,4 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4 的整数倍,5相步进电机转一圈的步数是 5 的整数倍;
  如果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为 A ,转一圈的步数是 M ,步进电机的相数是 F 则有下述关系:
  A=360/M 由于上述机械对称原理,M 必然是相数 F 的整数倍,即:
  M=N*F 其中 N 是正整数。
  跟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基本步距角是不能取任意值的。
  我们往往希望步进电机转一圈为 100 步或其倍数,这在 2/4 相和 5 相步进电机容易做到,但对于三相步进电机其基本步距角不可能做到转一圈为 100 步或 200 步,但可以是 300 步。
  有些厂家所标的三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 1.2 度或 3 度,相当每圈 300 步或 120 步,是 3 的整数倍,这种标注很正常。
  有些厂家所标注的三相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 1.8/0.9/0.72/0.36 度,相当每圈 200/400/500/1000 步,不是 3 的整数倍,所以这些厂家所标注的不是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而是步进驱动器每输入一个步进脉冲时步进电机的转角,或是步进电机转一圈时,步进驱动器输入的脉冲个数;其实这是步进驱动器带来的功能,厂家标注到步进电机上了;这种标注方法很容易造成迷惑,甚至有一些步进电机的销售商自己都讲不清楚,我也是看到这些标注后有了怀疑,通过分析得出的结果。
       对于有细分的步进驱动器,请依据驱动器的说明书:
  如果告诉你每圈为N步,则步进电机转一圈为N步,当然你必须用厂家给你配套的步进电机。
  如果告诉你的是细分数N,若原步进电机转一圈为M步,细分后转一圈为M*N步。
       通常市售的
   三相感应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3度,每圈为 120整步或240半步。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1.2度,每圈为 150整步或300半步。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基本步距角 1.8度,每圈为 200整步或400半步。
步距角3.75度是专用的步进电机,每圈为 96步,估计是用于软盘驱动器,配合英制螺纹丝杠,产生 96TPI 的寻道间距.
传感器选用原则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要进行—个具体的测量工作,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原理的传感器,这需要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之后才能确定。因为,即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传感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传感器更为合适,则需要根据被测量的特点和传感器的使用条件考虑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位置对传感器体积的要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方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传感器的来源,国产还是进口,价格能否承受,还是自行研制。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后就能确定选用何种类型的传感器,然后再考虑传感器的具体性能指标。

  2、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因为只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量变化对应的输出信号的值才比较大,有利于信号处理。但要注意的是,传感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无关的外界噪声也容易混入,也会被放大系统放大,影响测量精度。因此,要求传感器本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员减少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有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而且对其方向性要求较高,则应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传感器;如果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要求传感器的交叉灵敏度越小越好。

  3、频率响应特性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在动态测量中,应根据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响应特性,以免产生过火的误差。

  4、线性范围

  传感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传感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传感器时,当传感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但实际上,任何传感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传感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

  5、稳定性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选择传感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传感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传感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在某些要求传感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传感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6、精度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传感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传感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传感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传感器。

 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传感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需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传感器。对某些特殊使用场合,无法选到合适的传感器,则需自行设计制造传感器。自制传感器的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沙发那楼的人就做过液滴的,实际情况的确像他所说那样,步进电机很难拉动这么重的吊瓶,而直流电机通过pwm控制,还是比较精确的,当然的确比步进差些,不过在国赛的情况下,我宁愿牺牲下精确,也要力求得做出作品,总比做不出好,尽管效果差些...其实我的意思也只是在能用步进电机的场合,而且非要用步进电机时才用,其它情况我会选用直流电机,并不是不用,或者否定步进电机的优点.为做好备战的准备,步进电机技术也的确是要学习,用做一时之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所以我还是很赞同楼主的这个帖的,很好,很详细...
只里不是说的是国赛的情况下么,我觉得工业现场和国赛的情况不同,资金,设备,要求和时间都不同,所以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国赛情况吧,..
个人意见,多样化的思想,主观之漏见,难免有误会,分歧,请楼主海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说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步进电机相对于直流电机简单多了可能会退出电赛而已。用直流电机做的话,要加强检测部分,这样难度就增大了。而且我说了“可能”~~~~~~~~

网友:
步进电机

不进电机不会被取代的,和直流各有所长,实现精确控制还是少不了的,向那点滴控制系统,必须精确算出步进电机走多少不才行,不然的话,速度肯定控制不了。。。也是刚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