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实际工作功率如何确定?

楼主:
一般三极管厂家的产品手册上都会有三极管的最大耗散功率Pcm,那三极管在具体电路里工作的时候,我如何确定它的实际消耗功率呢?怎么保证选用的三极管功率够用?有没有计算公式?
如果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那三极管实际消耗的功率和什么参数有关系?
我对这点一直不明白,希望能给予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
承受的电压乘以电流

网友:
好简单啊

是我的问题太简单还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没人帮我呢
反正我在网上没找到具体的计算方法
是简单的Pt=Ic×Vcc吗?

网友: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比较简单,其实,却涉及到更多的实际电路问题,要注意:这也是理清和学习把握各类电路特征的一条线索--或者叫关键性问题之一,希望你能继续抓住它。

这里先纠正你的以下提法:简单的Pt=Ic×Vcc,你在这里用了Vcc--电源电压--是不对的。

使用任何器件,都要准确地了解的定义(真正意思)不可顾名思义。Pcm的物理意义是:给出管子的热承受极限能力,由于管子的热损耗主要集中在集电极上,因此专门对它做了规定。这里的Pc是集电极损耗(功耗)的平均值。例如在乙类推挽功放中,单个管子在信号(360度)周期内的功耗平均值。

Pc = Ic × Vc 是基本关系式,给出的只是所谓瞬时功率。而管子资料中给出的极限参数Pcm给出的是平均值。因此关键不在于公式本身,而在于管子的工作状态。对小信号甲类放大而言,仍然用这个关系计算,得到的结论便是就是偏置的量值乘积,此时类似于上述关系(Pc=Ic0 x Vc0);但对于其它状态就要具体的分析了,例如开关状态下,管子(饱和)导通(所谓的0状态)的时候电流很大,但电压很低;反之,截止状态(逻辑1)时集电极电压比较高,但电流却很小,这样管子上的功率消耗取值就是很低的(两个状态下的功耗的平均值)。一定要注意:电流瞬时值与电压瞬时值乘积(功率)的平均值不一定等于 电流平均值与电压平均值的乘积

这方面的内容在模拟电路教材中很多,例如对乙类放大、丙类放大等都有详尽的分析(通常躲不开积分)和结论,可以参考。论坛上只能做些简单的答复,这可能也是大家没有对你的问题及时作出响应的一个原因吧?

网友:
谢谢xiaoxif的解答

非常感谢!(解释一下,是我一时着急把Vc写成Vcc了^_^)
您的解答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
您有没有关于此类电路可以学习的网站或者链接,发几个,让大家去学习学习^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