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数字万用表,好象不符合国家标准。请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用的ATmega169+12232LCD+ADS1110+CD4051+OPA2347,没有表盘旋钮和表笔插孔。用按键控制,该省的都省了。全部自动挡(包括电容档),交直流自动识别,二极管档含在电阻挡内部了。用AVR汇编写的,买C要花钱:),代码有15K快满了。自带校准程序。将来换了更大的芯片就可以做些动画效果出来。听说在国家标准中,电流挡需要单独的表笔插孔。如果那样的话我岂不是白忙活了?我挂在阿里巴巴上半个月了无人问津。不会是这个原因吧。那位网友懂标准的帮忙查一下有没有这个要求,这里先谢了!

测直流电压

测直流电压

测电阻

测电阻

测电容

测电容

测电流

测电流

测交流电流

测交流电流

测交流电压

测交流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猫猫说:

电流档也自动切换好像不可思议
量电压时输入电阻越高越好,量电流时输入电阻越低越好,两者是矛盾的,放在一起自动切换很危险,感觉是不该这么做的。细想一下,应该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比如为安全起见,先作为电压测量,测出来是1V,你怎么能判断这该是电压还是电流呢?
1、假如本来就该测电流,结果在测电压的期间电表是高阻的,影响了原电路的工作;
2、本该测电压,自动切到电流档试试,结果啪叽,把人家电路短路烧了。

还是卖不出去的好,卖了要出安全事故的话,得上法庭!

网友:
测量档位是自己选啊,准确的说是自动换量程。
测哪个就是哪个,表不会自动换到电压或者别的。
只是这个标准的要求,网上搜爆了都没搜到。大虾指点啊。

网友:
给你传个国标 你看一下

网友:
你这个数字表怎么买?

我对你的表有点兴趣,你这个数字表怎么买?可以先卖给我一只吗?若性能合格的话我甚至可以帮助你投资或转让等.

联系QQ:454585443

网友:
国 标   先 看 一 下

网友:
怕我在使用时

怕我在使用时,按错了一个按钮,测电压成了电流, 我电路冒烟了....... 不过你的电流档内阻是多大的

网友:
电流档必须分开,而且要有错接保护,国际名牌都是这样处理.
包括电压电阻档也必须要有错接保护,否则中看不中用.

网友:
看来大家对我的表有误解,测电压时,超过保护范围的电压将不能切换到别的挡,如电流或电阻等。这是由软件保护的。电流挡的内阻跟普通表是一样的。
8楼所说的错接保护,普通表有我的一样有。无非就是保险丝、PTC之类的。加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国家标准如果不强制分开电流挡的话,那么我把它合并在一起也不会有问题,因为内部有耐压1KV的继电器隔离。

网友:
再多说几句,电流超出量程时内部继电器会断开,电阻档和电容档误测电压时,超出保护范围的继电器也断开,继电器耐压都是1KV的。各个档不会自动改变,现在也有自动切换电压和电阻的表。个人感觉不靠谱。尽管我的表实现起来极为容易。总的来说我的表保护功能是不逊于普通表的,不是那种很BENG的设计。

网友:
GOOD

很强大~佩服

网友:
是不是自动转换部分有问题啊,

网友:
我又做了个新的,已经在淘宝开卖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淘宝连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1f38f.htm?cm_cat=0
这一次做的比上次的漂亮多了,体积很小,跟830大小差不多。显示界面也好看多了。

网友:
先看看图吧

可右键保存后观看完整的图片

网友:
太强大了,想跟楼主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