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下载程序的奇怪问题

楼主:
刚焊好MAX232(包括5个0.1uF的无极性电容),单片机(89C52),电源电路的板子。在教室我用的那台电脑上,用STC-ISPV3.5不能下程序,V3.5根本没反应,换成V3.9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回到家,那才焊好的板子死活都不能下程序了,同样的ISP和串口线,在另外一块单片机板子上可以下载程序(是买的板子,用了几个月都很正常)。
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谢谢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重复拔插一次插接件就可以啦。。。。

网友:
STC下載要冷啟動,另3.5版我覺得不好用,`試一下這個軟件吧,我一直在用

STC下載軟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楼主解决了,麻烦告诉一声。。。

网友:
他公司的DataSheet上也是这么说的:说有些USB转232的转接线可能不兼容(他的STC系列芯片)。

网友:
已解决。是232芯片问题,换了一个就完全好了。遇到奸商了 哎:(

网友:
232 好多都是盗版的,大家一定注意

网友:
我就遇到过232问题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有3个终端,PC,单片机(含232),M23 GPRS模块。出现了两两通信只有单片机和GPRS通信不正常,只能从单片机发信息去GPRS模块,收到数据很多乱码。
测量后发现232电压低的只有2.5V了(逻辑0),换232后,电平升至4V,正常收发……